手机 或 相机里的翻转屏用的重力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0-02-02):
请问:谁知道 手机 或 相机里的翻转屏用的重力传感器型号。

网友A:
应该是加速度传感器吧,搜一下,很多的的

楼主:
是比较多,但是 性价比要评估可就不容易了。 想直接用别人成熟的。

网友B:
【重力传感器张什么样?OPPO G11粗暴拆机 下篇】

上次写的G11拆机报告,http://itbbs.pconline.com.cn/mp3/9888201.html很高兴得到很多发烧友的支持。在此,将OPPO G11的拆机下半部分进行求证,整理,奉上,敬请指正。(我们这里连续下雨,阴雨天,图没拍好,请谅解。很多朋友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专业维修的)

    OPPO的产品工业设计水平一直都很出色,很多发烧友第一次拿到OPPO的机器都会很容易地感受这份厚实。OPPO将这种设计带入产品的结构当中,拆机之后,可以发现大量超薄钢片,利用钢片将屏幕和其他结构层层稳定在固定位置,同时,钢片之间互相卡扣,加上螺钉固定,形成牢不可破的物理结构。很多军工上的设计都会用到多重钢片互相卡扣固定结构,当然民用产品与军工产品相提并论可能有些夸张,不过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OPPO的设计理念。

    G11的几块电路板上都有一圈非常醒目的铜箔接地线。在数字电路中设计地线系统时,将地线做成闭环,可以很明显地提高机器的抗噪音能力,因为电路上很多集成电路元件,特别是那些功耗比较大的元件,它们会在地线的线圈上产生较大的电势,引起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下降,若将地线设计为闭合的回路,则会缩小电势差,减少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从而提高信噪比。
在很多发烧级电子产品电路设计里,甚至可以看到比手指宽的地线闭合回路,由此可见宽大的闭合回路对音质的重要性。然而在我所阅历的大多数MP3产品中,都很少有这种宽阔的闭环回路设计,甚至很多厂家都没有设计闭环接地。

    镀金处理同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防止氧化,同时可避免集肤效应。

    在G11内部,发现了一个增加主控芯片IO口的IC。经过网上对该芯片资料查询,结合软件,该芯片的作用可以在主控芯片基础之上开发出更多新的功能出来,更多IO接口同时还可以更好地优化产品的某些性能,很遗憾的是,目前能超越主控芯片的厂商已经不多了,也可以说是能在这个领域**做自我的现象很难见到了,现在的厂商大都热衷于血拼价格和追逐一时风行的潮流,然而,一批又一批的快餐产品的产出,谁来为“粗糙”买单?仍然只能是消费者。

    仍然看到了回归般的品质设计点,一颗硕大的ESD降噪MOS管很显眼地出现在镜头下面。旋转轴所经过的地方,OPPO又不厌其烦地将阻镀油设计应用在这里。很明显,他们工程师要的是最稳定的性能。看来那些唯美的韩系OPPO广告永远也不能传达工程师这些堪称细致入微的设计,然而正因为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才成就了一个品牌永远不败的法宝。

    上面这个醒目的大IC就是G11备受关注的重力传感器。很多网友都感觉G11的重力感应比起很多智能手机的重力感应要灵敏很多,按照我的理解,G11的重力传感器的位置靠近机器的正中心(因为这个电路板翻过来拍摄,所以这个G-SENSOR看起像在边缘),可能很多人都还在纳闷,为什么同样的芯片,灵敏度会相差那么大?除了外围电路电子元件的影响外,就是这个芯片的位置一定要靠近机器的正中央,受力才均衡。

      旋转设计最大的难题是解决数据传输问题。G11的工程师用了2颗小芯片完美地解决了旋转这个构想。实现的原理看似很简单(不过牛顿力学定理从结果来看也很简单)。经过大量资料的查询了解到,工作原理大概是这样(不一定完全准确):第一颗解串器将数十路并行信号转换成简单的几路串行信号,这几路信号(LVDS信号,)是一种非常低压的差分串行信号,因此这个信号对整个传输的抗干扰能力要求非常苛刻,所以这个微弱的串行信号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数据线传输(成本较为昂贵),进入解串器2,在这里信号被还原成最初的几十路并行信号,进入显示屏。据我初步估计,就凭这个设计,OPPO G11的身价可能就会直接上涨百元。

    我们还可以看到,四周到处都是那些黑色的导电棉,就是整个机器的“安全卫士”,它们的作用就是将多余的,可能对敏感的电子元件造成伤害的静电能量消耗。渐渐地,不难发现,这些数不清可靠性设计成了G11定位于千元级MP4行列的致命武器。

    游戏十字按键是G11全触摸屏之外另一个控制系统。从初步判断,按键的材质应该属于优型材质(大于百万次的使用寿命),唯一不足的是手感比起PSP来有点偏软。
    最后,将这个PCB板拆开,我们看到了G11的显示屏和触摸屏,无独有偶,我发现了两块高质量的屏。从之前通电测试发现,可视角度和显示效果都很符合这款高定位的产品的身份。触摸屏的透光效果非常好,这就保证了下面显示屏的显示效果。

    拆到这里,OPPO G11几乎被全盘剥落,所有硬件设计都一一曝露在眼前,一路小心拆卸,感慨良久,其实原则上OPPO G11的很多设计的存在,按照大多数厂商的标准,原本很多是可以取消的,但正是因为这些“多余”的,和那些被太多工程师遗忘的本源设计,才使OPPO在目前国产电子产品性能整体不佳的环境下得以最华丽地绽放,也许这也是我能非常用心地写这篇**的内在动力。这种失落已久的期待,在我对这款精致的数码产品的“解剖”过程中渐渐找回。

网友C:
想不到OPPO的电子产品可靠性设计做得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