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与负载功率如何匹配

楼主(2010-02-02):
那位老大能够指点一下,变压器的额定输出与负载功率的匹配问题。
我现在是想要给2000W伺服电机配一个变压器,不知道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应该选多大,
在网上找了找有的说变压器额定输出功率是负载的120%,还有的说是三倍。

另外还想知道:同样负载的情况下额定功率越大的变压器发热越低吗?还有电磁干扰和变压器额定功率的关系?
先鄙视下自己,啥也不知道。。。。。

网友A:
变压器发热是由电流引起的, 所以应视在功率(伏安)来算,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之积来确定.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不需要考虑峰值电流吗? 或者说所谓的安全余量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 在网上看见的
电子伺服变压器是什么原理的啊 体积非常小 里面好像不是线圈的

网友A:
变压器和电机的区别不太大,都能耐短时冲击电流.

电子伺服的根本是通过电力电子器件来变频或变幅或两者均有.

低频变压器体积较大,直接电子伺服可以省去变压器,但需要散热器, 散热器体积可比变压器小.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