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0-02-02):
哪位大侠帮我详细解释下此电路图的涵义啊?包括部分元器件在图中的作用,图中电阻和电容接法的意义。。。

网友A:
你去www.alldatasheet.com网站搜索一下LM317的datasheet,应该有相应的解释的...:D

楼主:
看不懂英文。。。

网友B:
搜个手册还要t叔出马
拉出去DJJ

网友C:
就是个串联稳压电路而已,菜鸟如想不菜,该做的事情必须要做,而且要认真做,否则永远不会脱菜,只会越来越菜。

网友D:
呵呵,今天又长见识了

网友E:
我没有长见识。还是6L说的好。
三个电容分别是输入滤波、调整端滤波、输出滤波,
2个电阻是分压取样电阻,调整电压
二极管是短路放电保护
完毕!
如果还是不懂,慢慢看模拟电路的教材了。

网友F:
恩 像9楼这样回答,菜鸟才会明白!看手册也许他不明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