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IAP的另类实现

楼主(2010-02-02):
iap是在应用编程,也就是说里面有了用户程序,这样要编程的时候就要跳到另一段代码去实现,stm32给的例子是把用户区flash分成2块来实现的。
但是其中给isp用的系统区还是存在的,既然isp的程序代码还在,那干脆就跳到系统区去实现得了。刚刚试了下是可以从用户区程序跳到系统区去执行的。

这个想法请大家讨论下。

//-------------------------------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1FFFF000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网友A:
"但是其中给isp用的系统区还是存在的,既然isp的程序代码还在,那干脆就跳到系统区去实现得了"
意义不明

楼主:
进入isp程序一般是用boot0/1 引脚跳线来实现的,
在选择用户程序启动后,一般就不再考虑isp的程序了,但其实还是可以访问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B:
呵呵,你试过了,可以正常运行吗

楼主:
我只是简单试了下,从user程序跳到 system mem,上位机用 isp的上位机,是可以操作的。

楼主:
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被广泛采用的原因是很多人并不是用串口1来进行iap的,可能是usb或其他口.

如果够大胆的话可以试着把system mem这块flash擦了重新写上自己的iap程序。

网友C:
请教楼上 怎么擦除重写system memory?
很感兴趣。
可有重大经济利益在里面,呵呵。

楼主:
我没试过,
flash控制器只能操作user 的flash?
我想可以和普通flash编程一样试试。。。

网友D:
哈哈,我也很感兴趣。
可有重大经济利益在里面,呵呵。

网友E:
这帖子要顶

网友F:
呵呵,连 mcuisp都要请教了

网友G:
系统区的FLASH肯定是可以编程的,只是其协议不一定会开放。

否则,厂家怎么写入呢?

所以,这里可能需要原厂的一些支持了。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私底下的。嘿嘿!

网友H:
1、用户是不能擦除system memory的,
2、用户在自己的程序中跳转到system memory,使用ISP进行程序下载,用户原有的所有代码都将被擦除;下一次用户将无法进行IAP操作。

楼主:
1、用户是不能擦除system memory的,
2、用户在自己的程序中跳转到system memory,使用ISP进行程序下载,用户原有的所有代码都将被擦除;下一次用户将无法进行IAP操作。 ...
引用 网友H:

iap和用户程序坐在一起不就行了

网友H:
但是中断向量是不同地址的。如果你有写/读保护,在升级中用户必须进行解除写/读保护,执行这个操作后,系统会做复位动作,如果复位了,但是你的启动不是从system memory启动的,就不能进行ISP操作了。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J(2010-03-04):
1、楼主的做法当然是没问题,我用此法两年了
2、ISP区与AP区并无多大不同,Memory Map的地址不同而已

楼主:
1、楼主的做法当然是没问题,我用此法两年了
2、ISP区与AP区并无多大不同,Memory Map的地址不同而已
引用 网友J:

用了2年都不吭声,你真坏。

楼主:
但是中断向量是不同地址的。如果你有写/读保护,在升级中用户必须进行解除写/读保护,执行这个操作后,系统会做复位动作,如果复位了,但是你的启动不是从system memory启动的,就不能进行ISP操作了。 ...
引用 网友H:

参考isp的文档,我觉的这个问题不存在

网友H:
这个问题肯定存在。除非你不设置有写/读保护。

楼主:
isp指令里 有解除 读写保护的指令的

网友H:
晕,回去好好读读STM32 Flash Programming Reference mamual。

isp指令里的 解 除 读写保护的指令是发给STM32中ISP程序的,程序根据指令执行相应的 解 除 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