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额定输出与负载功率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0-02-02):
那位老大能够指点一下,变压器的额定输出与负载功率的匹配问题。
我现在是想要给2000W伺服电机配一个变压器,不知道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应该选多大,
在网上找了找有的说变压器额定输出功率是负载的120%,还有的说是三倍。

另外还想知道:同样负载的情况下额定功率越大的变压器发热越低吗?还有电磁干扰和变压器额定功率的关系?
还有就是在网上看见一种模块化的变压器,里面没有线圈体积很小有没有人用过,性能到底怎么样

多谢

网友A:
    关键是看你的伺服电机的负载率及工作环境,若是100%的负载率,那你就老老实实放出足够余量,散热差的余量适当增大点.3倍倒还不至于.120%以上还是有必要的.
    体积很小的那是开关电源, 过载特性较差, 一般最好不要选用,特别是大力矩电机,除非选用比需要的功率大一倍以上的开关电源。因为,电机工作时是大电感型负载,会对电源端形成瞬间的高压。而开关电源的过载性能不好,会保护关断,且其精密的稳压性能又不需要,有时可能造成开关电源和驱动器的损坏。可以用常规的环形或R型变压器变压的直流电源。

同样负载的情况下额定功率越大的变压器发热越低吗?

是的,但也要看变压器的设计工艺,有的省铜抠铜型的劣质品,每伏圈数不达标的,甚至空载都会很烫.

电磁干扰和变压器额定功率的关系

对功率大小不敏感,对设计、加工的工艺敏感.

http://www.cnblogs.com/wqj1212/archive/2008/01/08/1030453.html

楼主:
谢谢T叔
太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