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题目,比比谁的方案最好

楼主(2010-02-02):
一个100HZ的锯齿波和50HZ正弦波叠加在一起, 如何将锯齿波精确分离出来?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陷波滤波器挖掉50Hz,最好是数字滤波器

网友B:
50Hz工频陷波,LC陷波器或者数字滤波器都可以,还有一种用运放和RC搭建一个电路等效成一个电感的。

楼主:
100HZ和50HZ 靠得较近, 陷波器带宽不可能很窄, 所以不能精确分离.
'
如果锯齿波频率为60HZ,就行不通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如果60HZ用数字也勉强可以,效果不好。100HZ的话,数字陷波效果很不错

网友C:
用一个锁相电路,产生50Hz,相位相差180度,幅度相等的正弦,叠加上去,就剩下100Hz三角了

网友A:
用锁相电路相减,对信号内的50hz正弦要求很高

如果50Hz是工频穿进来的,相位和幅值都不稳定,

网友D:
什么都知道还滤什么劲啊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命题,他必须是纯正弦波(谐波含量要十分的小),否则决对不可实现“锯齿波的精密分解”

网友E:
4楼:
50Hz与60Hz,绝对没有问题,可以分得开,也不必数字滤波,纯模拟方法即可做到。

网友F:
两者比例关系如何?

网友F:
我想单单从分离的角度考虑问题未必效果最好。既然锯齿波有高频,不如将最陡的时刻找出来,之后重新生成锯齿波

网友C:
另一个问题:小信号还是功率信号?

楼主:
50HZ是稳定的纯正弦波,锯齿波的频率100HZ(幅值缓变约1HZ).

我要求是纯模拟方法, 要求精确分离锯齿波, 误差小于0.5%, 要求跟踪分离锯齿波的响应时间不大于25毫秒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是信号.

强调一点, 这是出个题,大家玩玩, 不是盗技术!

楼主:
两者比例关系是缓慢变化的(1HZ) , 从1:0 到0:1, 幅值最大均为10V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写错了

两者比例关系是缓慢变化的(1HZ) , 正弦幅值:锯齿幅值  从1:0 到1:1, 幅值最大均为10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幅值缓变1Hz?这一句不懂。

如果理解成锯齿波频率缓变1hz, 那可是难办哦,常规模拟方法很难准确得到同步头。除了高阶考尔椭圆滤波以外,俺没办法了,投降。

如果理解为锯齿波幅值按1Hz频率缓变,那还是有得玩。

等maychang的高见

楼主:
是理解为锯齿波幅值按1Hz频率缓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15楼,不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开个玩笑)

就算是“盗技术”,跟这个有意思的贴,也是幸事...

网友G:
直流抵消电路实现

楼主:
召开武林大会, 各路英雄基本上都来啦!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恭迎各位神仙大驾光临!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用个MCU采样峰值,就可以还原锯齿波。其它电路都太复杂了。

网友E:
老彭不要着急,待我画出图来仿真,今天有事,来不及。

网友H:
1、先从混合信号提取50HZ正弦波,作为同步信号,控制一个正弦波振荡器,产生一个同频而相位相反的正弦波,调整幅度和原混合信号相减,提取出三角波。
2、如果原信号的锯齿波和正弦波严格同步,也可以对原信号微分,取出锯齿波的快速变化的那个边沿做为同步信号,控制正弦波振荡器。
3、高Q值50Hz的陷波器,直接滤除正弦波。锯齿波的基波频率为100Hz,影响不大、

楼主:
我也出个方法, 神仙们看看行不?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的方法之特点:
1, 100h锯齿波的谐波频率是100HZ的整数倍,与50HZ参考的乘积在20毫秒内的积分值为0.

2, 选频点锁定为唯一的50HZ频点, 相当于Q值无限高的滤波器

3, 将50HZ信号相对于参考信号分解为正余弦分量

4, 跟踪时间20毫秒

5,精度很高

用这个方法也可用数字实现.

方法的应用场合:

1, 工频噪声高精度陷波

2, 信号精确提取和分离

3, 电力谐波检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我的神啊 , 这也太复杂了。

网友G:
away的方法肯定不行,存在着相移,不可能抵消。
老彭的和我的差不多,都是把50HZ看做载波进行解调。解调可以用低通滤波、峰值保持,老彭用的乘法器需要一个同步信号,对应着50hz同步。产生这个同步信号不不如用峰值保持检测解调,而且MCU采用检测更好,只延迟一个周期。

楼主:
模拟实现是有点复杂,但也不太复杂.

正余弦发生器, 4个模拟乘法器, 4个积分器(2个一组交替积分), 两个采保器, 两组运放构成加减法器

数字实现简单点, 但频率较高时来不及, 所以模拟实现对其他频率较高的应用有示范作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频率较高时, 积分器改低通滤波器,就更简单了.

频率较低时,积分器和采保器是为快速响应

彭建 学  上海

楼主:
不需要对50HZ信号同步, 需要设置互成90度的50HZ 参考信号.

实际是将50HZ波形精度提取出来.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老彭有钱淫。
数字最简单,最便宜,响应速度最快。老彭的响应速度应为存在着滤波器,响应速度很慢。

网友C:
不错,不过老彭确实舍得花钱,乘法器那么贵

网友H:
老彭做的东西是不计成本的,呵呵。。。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成本基本上要精确到0.01元

网友C:
awey, 你简直是污辱技术人的人格,哈,老王听见了,要被你气疯

老彭做的东西是不计成本的,呵呵。。。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成本基本上要精确到0.01元
引用 网友H:

楼主:
老P兄弟, 我的心胸不至于那么狭窄吧? 哈哈!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晕,俺成老P兄了 :funk:

网友J:
两老P哈哈;P

网友K:
不就是一个窄带滤波么? 如果知道其中一个相位,可以用锁相滤波器。 如果不知道相位,稍复杂些,可以通过提取相位。 可行不?

楼主:
只知频率,不知相位。

楼主:
41楼:1老P,1小P, 不好听。两P,更难听。哈哈哈!

网友L:
一老彭,一老将。

楼主:
该题目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几次,较高频率用模拟直接处理,较低频率用数字处理,总的要求是:
高精度,宽量程,高速度。
我司做的主要是生产线测试设备,高精度,宽量程,高速度是基本要求。

用一般的陷波器(无论硬软件实现,数学模型是一样的),将100HZ锯齿波与50HZ正弦波分离,很难做到误差小于0.5%的, 因为Q值很高较难, 此外还有动态响应速度问题。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由于生产测试设备比较复杂,本身价格便宜不了(比进口便宜很多很多了),用户关心的是:
1,可靠性
2,精确度
3,速度
4,使用
5,维护
6,服务

我们老板是追求无极限的人,设备速度提高0.1秒,精度提高0.05,都是要的。

我们某种设备的速度已很快了(同类产品中是最快的,而且快很多),老板还希望其它指标不降的前提下更快一个数量级。 提高速度的频紧就是滤波器的动态响应时间。

我认为一个周期已是极限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数字滤波器用fpga来做
实时系统NI做的很不错,可以去看看他们怎么做的,比如compact-rio

网友F:
模拟手段+数字手段,也许更合适

网友F:
无需扣泥

网友M:
我提一低成本方案:既然已知两个波形的形状是正弦和锯齿,也就是
           f(t)=A*sin(wt+a)
                g(t)=B*q(wt+b)    q(wt)是幅度为1,相位为0的锯齿波
     现在问题是已经有了f(t)+g(t)的波形,需要从中分别求出f(t)和g(t),因此必须设法求解出A、a、B、b。在一个周期内,采样四个点,构成方程组,求解四个参数,问题就解决了。知道了这些参数,如何恢复出f(t)、g(t),就无需我多言了。
   带AD的单片机就可以了,也是一个周期搞定,无需乘法器、陷波器、数字滤波……

网友N:
能不能由合成波再产生一个锯齿波,路过!

网友K:
这方法基本不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非单调函数的问题。

我提一低成本方案:既然已知两个波形的形状是正弦和锯齿,也就是
           f(t)=A*sin(wt+a)
                g(t)=B*q(wt+b)    q(wt)是幅度为1,相位为0的锯齿波
     现在问题是已经有了f(t)+g(t)的波形,需要 ...
引用 网友M:

网友E:
老彭怎么也是不一次说清楚,原来还有响应时间25ms的要求,这个我可绝对做不到,估计所有用狭带滤波的方案都做不到。

网友M:
我倒是认为的我的方案基本是可行的。
    非单调函数只不过引起方程有多解,在数学上虽然难以确定实际的解,但在工程上却有很多办法来确定,我还可以多采样几个点用来辅助确定实际的解。

网友E:
51楼guosr方案有意思,似乎可行。
再说,已知混合信号的频率,也不必只取四个点,一个周期20ms内完全可以多取几点,取几百点都不成问题。
不过,计算的工作量可就太大了。成了傅立叶分析了。理论上,知道了所有谐波,一定可以还原波形。
这个方案,成本全在软件上,硬件成本实在没有什么。

网友E:
不过,51楼方案可不符合楼主要求。
  1. 50HZ是稳定的纯正弦波,锯齿波的频率100HZ(幅值缓变约1HZ).
  2. 我要求是纯模拟方法, 要求精确分离锯齿波, 误差小于0.5%, 要求跟踪分离锯齿波的响应时间不大于25毫秒
  3.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
两次微分就可以取出正弦波,而三角波只剩下两个尖刺(想办法干掉它);然后将两次微分结果与原信号相减。

楼主:
我的方法理论上可以精确分离任何周期混合信号

网友P:
是仅仅分离,还是恢复波形?
分离已知特征信号,无外乎互相关(或同步积分),但只能得到信号特征,恢复不了波形(当然根据特征重新合成波形也不是难事)
楼主题目条件不完整,提到信号检测分离,就不能不提噪声,无噪声岂不太EZ?

网友P:
(以下假设正弦和锯齿相对相位固定且已知)

中间两个是“无噪声”信号的波形恢复,就是把正弦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相加,看起来简单,其实不实用。如果是直接恢复波形,就只能用这种时域处理,但是需要**一段波形,显然数字方法更简单。

右边两个就是相关(相乘),上面是正弦参考,下面用锯齿波参考,出来的波形求平均,就是锯齿波的幅度。我没仔细算,但可以证明理论上锯齿波参考更好。
既然是调幅锯齿波,求出幅度也就够了,关键是对无关信号的鲁棒性。
楼主用50Hz参考,分离正弦波,一般情况下更有效(正弦波比较好提取)。
我这个方法用100Hz参考,就是直接提取锯齿波,基频很低时也可行。
相关可以用模拟,也可以用数字,但要用锯齿波参考,显然还是数字的更容易。

互相关的一个关键是相位(同步),如果噪声不严重,利用信号波形突变点定位还是不难的。
如果相位未知或缓变,就用正交参考,复杂一些而已,有空再仔细算

楼主:
能分离和恢复波形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用的是正交锁相检测技术来提取,分离,恢复混合周期信号,或从噪声中提取,恢复周期信号

我写了一篇用此法进行谐波检测,消谐和无功补偿的论文,准备投稿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