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一电位器的替换? 多谢。。。

楼主(2010-02-02):
现在 电路板中一可调 电位器其标称总值可以确定, 由于电位器生锈,只能确定其大概可调的位置, 但是其阻值无法测量出, 急求 这种情况该如何 替换该损坏的电位器!  多谢!

网友A:
1.测量2端对地电压,更换新的电位器后调节电压即可
2。测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电位器在电路中已经失效了, 已经无法 确定测量出其 2断电压,?

网友B:
更具波形要求,自己重新选择吧。管它原来什么位置呢!

网友C:
根据设计参数要求自己求解一下数值吧!

楼主:
哦,明白,多谢 师傅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