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间对齐模式问题

楼主(2010-02-02):
看到图片这个输出波形 我红色圈出来的有个毛刺 芯片输出就是这样怎么把这个毛刺去掉

楼主:
附件看不到 怎么贴图

楼主:
使用STM32F103C6T6 万利送的那个仿真器和4个LED的小板。这样的波形驱动场效应管发热 会炸管的。用在逆变器上面

网友A:
什么程序?

楼主:
就是驱动直接驱动逆变器的 定时器的PWM 程序
***************************************************************************************
** 函数名称: Time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定时器初始化匹配
** 参    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作   者: 肖龙军
** 日   期: 2008年12月16日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void Time_Configuration(void)
{
        TIM1_TimeBaseInitTypeDef TTypeDef;
        TIM1_OCInitTypeDef TIM1_OCInitStructure;
          /*定时器1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定时1恢复初始*/
        TIM1_DeInit();

        /*重载定时器周期*/
        TTypeDef.TIM1_Period=1200-1;
         /*定时器时钟分频数*/
        TTypeDef.TIM1_Prescaler=0;
         /*设置了时钟分割*/
        TTypeDef.TIM1_ClockDivision=TIM1_CKD_DIV1;
         /*上向计数模式*/
        TTypeDef.TIM1_CounterMode=TIM1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执行设置*/
        TIM1_TimeBaseInit(&TTypeDef);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 Configures the TIM1 Channel1 in PWM Mode */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2;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0;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1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OC1PreloadConfig(TIM1_OCPreload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2;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1200-1;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High;//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Polarity =TIM1_OCNPolarity_Low;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2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OC2PreloadConfig(TIM1_OCPreload_Enable);
                /*定时器2开始计数*/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楼主:
***************************************************************************************
** 函数名称: GPIOX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特殊的GPIO管脚配置
** 参    数: None
** 返 回 值: None
** 作   者: 罗辉联
** 日   期: 2007年11月28日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static void GPIOX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DISABLE);
  /* 配置PA8~PA9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B5~PB8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我自己分析 不是软件的问题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一个通道输出另外一个通道收到了干扰,测量IC 是不带任何负载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不要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加上负载试试看?
2)是不是板上布线不好造成干扰?MCU的所有VDD都接好了吗?滤波电容接好了吗?
3)你程序的注释与代码不相符合,看起来很费劲。

楼主:
这个是修改的

楼主:
这个波形图 从一个帖子转过来 的 我测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加电容滤波试试

楼主:
加电容 波形就不行了

楼主:
波形越陡 损耗就越低

楼主:
这个就是输出 测试图纸

网友A:
是不是板上布线不好造成干扰?MCU的所有VDD都接好了吗?滤波电容接好了吗?

滤波电容一定要靠近VDD与VSS,并且所有的VDD与VSS都要接滤波电容。

楼主:
这个板就没有什么东西 每个VDD VSS 是都有104 的 是电路板就是那和个 ST_LINKE_II 一起送的

楼主:
我在换个板测试一下 等下通知

楼主:
跟电源 还是有很大关系  换个板 这个毛刺就小了很多了

网友C:
频率要求不高的话把
GPIO_Speed_50MHz
改成
GPIO_Speed_10MHz或者更低试试

网友D(2014-06-27):
你好,我也用到这样的波形去做一个BUCK电源,可以交流一下吗? 我目前产生不了你这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