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合理吗?

楼主(2010-02-02):
有人说电路中的Q3不能这样用,只能当二极管。还有人说Q3的G极会击穿(PWR_IN电压较高时)。
是这样吗?

网友A:
MP3?
没有外接电源PWR-IN时,由电池BAT供电。
当有外接电源PWR-IN时,由外接电源供电,还可以给电池充电(Q3导通)。

网友B:
看不是很懂?

网友C:
不能采用图中的MOS管,电池供电始终都是通的,将漏极、源极交换也不行,需采用无内置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谢谢大家。

关键问题忘了给大家说了,“BAT”端接两节串联的锂电池。PWR_IN接汽车ACC,可能是12V、24V

很对不起。

网友C:
即使在6楼的条件下,因Q3漏源间的二极管存在,电池仍不可被Q3关断。

网友D:
用两个Q3反向串联起来吧。

网友E:
你说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吧?电瓶供电的时候同时还要给锂电充电?
不管怎样输出端一直有电.

网友F:
要实现的功能是,PWR_IN端没电时,由BAT端供电。图中没有充电部分,不让它充电。

网友F:
即使在6楼的条件下,因Q3漏源间的二极管存在,电池仍不可被Q3关断。
引用 网友C:

现在设想让二极管关断的方法是,PWR_IN电压始终大于BAT电压,只有PWR_IN电压低至不足以供电时才考虑BAT供电。Q3沟道的关断与否,想让LTC4414来管。

网友G:
mos管D和S极反了吧

网友C:
如果13楼说的情况可以接受,那么U3就根本没必要用,直接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放心使用吧!我使用过相似的情况。
如果外接电源,Q3的D和S反接是为了当外接电源时的电流不会流到电池上。
因为外接电源电压大于电池电压,所以外接电源时电池电流不通过Q3流出到OUTPUT。

建设楼主把LTC4414去掉,直接用电阻就行啦。

网友I:
可以这么用,而且算是一种比较巧妙的用法,把 MOSFET 内部的 “MOSFET” 和 二极管 的作用都榨取干净了
也可以只用二极管,但用 MOSFET 可以提高效率(导通压降低)
但没有二极管,MOSFET 是导通不了的
如果 PWR_IN 的变化范围不大,U3 的确可以用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说来惨啊。
本来这个电路要用在某一车载产品上的,开始时别人就反对,没办法我就做了实验,把一些表格拿出来帮我说明问题,但还不行;最后我讲了MOSFET的原理后,还是被“否”决!
起初我也和17楼的想法一样,用一只电阻,这个想法得到的结果是别人更加极力反对:“那样是极危险的!”,所以只有花了几天的功夫终于找到了LTC4414,因为现在的人不管实现什么功能,只知道“用什么IC实现”
以下是我以前已经沉了的帖子里的图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K:
| 显示全部楼层
噢 没看懂

网友L:
功能你说不清,如何帮你分析?功能你不说,用途不说,无人帮你!:@

网友L:
mos管上的二级管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