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SPI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CPU可以连接多个SPI从器件,选择哪个器件响应则给对应器件的CS操作就可以,其他器件的CS拉高?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多个SPI器件控制,由CS选择哪个器件工作,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C:
当然,SS是从机选择

网友D:
恩,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E:
说的没错,就是这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