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P3如何使单片机从中断去控制可变电阻VR的速度快慢呢?

楼主(2010-02-02):
菜鸟问题32位跑马兼霓虹LED(招牌广告灯箱用) P0~P3如何使单片机从中断int0int1去控制可变电阻VR
速度快慢呢?电路图怎么接呢?汇编语言A51怎么编辑?拜托请帮帮忙,感恩喔 ......

以下汇编语言程序:
ORG
00H
;程序起始地址00H

MOV
R0,#01111111B

MOV
R4,#50
;LED移动速度初值
;=======================================================
CHKPB:
ORL
P1,#11111111B
;设定埠1 接脚高电位

MOV
A,P1
;读取埠脚状态

CPL
A
;1的补码

JB
ACC.2,UP
;PB3减速

JB
ACC.3,DOWN
;PB4加速

SJMP
PELE
;=======================================================
UP:
MOV
A,R4
;减速

ADD
A,#6
;R4愈大,速度愈慢

JZ
PELE
;R4最小值250

INC
R4

INC
R4

SJMP
PELE
;=======================================================
DOWN:
MOV
A,R4
;加速

ADD
A,#236
;R4愈小,速度愈快

JZ
PELE
;R4最小值20

DEC
R4

DEC
R4

SJMP
PELE
;=======================================================
PELE:
MOV
R0,#0
;取码指标初值

MOV
R1,#7
;资料码总数
NEXT:
MOV
DPTR,#TABLE
;

MOV
A,R0
;将数据码取出

MOVC
A,@A+DPTR
;
;=======================================================

楼主:
接上述
        MOV        R2,#56                ;LED右移次数
RAGAIN:         MOV        P0,A                ;由埠1,埠2,
     INC A,R1
        MOV        P1,A
     INC A,R1
        MOV        P2,A
     INC A,R1
        MOV        P3,A
        ACALL        DELAY01                ;
        RR        A                ;右移一次
        DJNZ        R2,RAGAIN
;=======================================================
        MOV        R2,#56                ;LED左移次数
LAGAIN:         MOV        P0,A                ;由埠1,埠2,
INC A,R1
        MOV        P1,A
     INC A,R1
        MOV        P2,A
     INC A,R1
        MOV        P3,A
        ACALL        SPEED
        RL        A                ;左移一次
        DJNZ        R2,LAGAIN
;------------------------------------------------------
        INC        R0                ;取码指标加1
        DJNZ        R1,NEXT                ;取下一码
;=======================================================
        MOV        R2,#20                ;LED闪烁10次
        MOV        A,#0
FLASH:        MOV        P0,A                ;由埠1,埠2,
INC A,R1
        MOV        P1,A
     INC A,R1
        MOV        P2,A
     INC A,R1
        MOV        P3,A
        ACALL        SPEED
        CPL        A
        DJNZ        R2,FLASH
        SJMP        PELE
        SJMP        CHKPB
;=======================================================
SPEED:        MOV        A,R4                ;决定LED移动速度
        MOV        R5,A                ;的子程序
T5:        ACALL        DELAY
        DJNZ        R5,T5
        RET
;------------------------------
DELAY:        MOV        R6,#5
T6:        MOV        R7,#98
        DJNZ        R7,$
        DJNZ        R6,T6
        RET
;=======================================================
TABLE:                        ;数据码储存起始地址
                 DB 0FEH,0FCH,0F8H,0F0H,0E0H,0C0H, 80H, 00H
                 DB  01H, 03H, 07H, 0FH, 1FH, 3FH, 7FH,0FFH
                 DB 0FFH, 00H,0FFH, 00H,0FFH, 00H,0FFH, 00H
                 DB 0FEH,0FCH,0F9H,0F3H,0E7H,0CFH, 9FH, 3FH
                 DB  7EH,0FEH,0FCH,0F9H,0F3H,0E7H,0CFH, 9FH
                 DB  3FH, 7EH,0FEH,0FCH,0F9H,0F3H,0E7H,0CFH
                 DB  9FH, 3FH,0FFH,0FEH,0FDH,0FBH,0F7H,0EFH
                 DB 0DFH,0BFH, 7FH, 7EH, 7DH, 7BH, 77H, 6FH
                 DB  5FH, 3FH, 3EH, 3DH, 3BH, 37H, 2FH, 1FH
                 DB  1EH, 1DH, 1BH, 17H, 0FH, 0EH, 0DH, 0BH
                 DB  07H, 06H, 05H, 03H, 01H, 00H, 80H,0C0H
                 DB 0E0H,0F8H,0FCH,0FEH,0FFH, 55H,0AAH, 55H
                 DB 0AAH, 55H,0AAH, 55H,0AAH, 55H,0AAH, 55H
                 DB 0AAH, 33H, 99H, 66H, 33H, 99H, 66H, 33H
                 DB  99H, 66H, 33H, 99H, 66H, 33H, 99H, 66H
                 DB  33H, 99H, 66H, 33H, 99H, 66H, 33H, 99H
                 DB  66H, 33H, 99H, 66H, 7EH,0BDH,0DBH,0E7H
                 DB 0DBH,0BDH, 7EH,0BDH,0DBH,0E7H,0DBH,0BDH
                 DB  7EH,0BDH,0DBH,0E7H,0DBH,0BDH, 7EH,0BDH
                 DB 0DBH,0E7H,0DBH,0BDH, 7EH,0FFH,0FEH,0FDH
                 DB 0FBH,0F7H,0EFH,0DFH,0BFH, 7FH, 7EH, 7DH
                 DB  7BH, 77H, 6FH, 5FH, 3FH,0BEH,0BDH,0BBH
                 DB 0B7H,0AFH, 9FH, 5FH,0DEH,0DDH,0DBH,0D7H
                 DB 0CFH,0AFH, 6FH,0EEH,0EDH,0EBH,0E7H,0D7H
                 DB 0B7H, 77H,0F6H,0F5H,0F3H,0EBH,0DBH,0BBH
                 DB  7BH,0FAH,0F9H,0F5H,0EDH,0DDH,0BDH, 7DH
                 DB 0FCH,0FAH,0F6H,0EEH,0DEH,0BEH, 7EH,0FDH
                 DB 0FBH,0F7H,0EFH,0DFH,0BFH, 7FH,0FFH,0CCH
;======================================================
        END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标题的意思

楼主:
标题更正─单片机32位跑马兼霓虹LED从中断去控制可变电阻VR的速度快慢,其电路图怎么接?汇编语言A51怎么编辑?

网友B:
可变电阻的速度?   这个“可变”是通过什么来使他变的呢?

楼主:
以下的汇编程序─用按钮开关控制跑马灯的速度

;=======================================================
;用按钮开关控制跑马灯的速度
;=======================================================
        ORG        00H                ;程序起始地址00H
        MOV        R0,#01111111B
        MOV        R4,#50                ;LED移动速度初值
;=======================================================
CHKPB:        ORL        P1,#11111111B        ;设定埠1 接脚高电位
        MOV        A,P1                ;读取埠脚状态
        CPL        A                ;取1的补码
        JB        ACC.2,UP                ;按PB3减速
        JB        ACC.3,DOWN        ;按PB4加速
        SJMP        PELE
;=======================================================
UP:        MOV        A,R4                ;减速
        ADD        A,#6                ;R4愈大,速度愈慢
        JZ        PELE                ;R4最小值250
        INC        R4
        INC        R4
        SJMP        PELE
;=======================================================
DOWN:        MOV        A,R4                ;加速
        ADD        A,#236                ;R4愈小,速度愈快
        JZ        PELE                ;R4最小值20
        DEC        R4
        DEC        R4
        SJMP        PELE
;=======================================================
PELE:        MOV        A,R0                ;LED右移子程序
        MOV        P2,A                ;
        RR        A
        MOV        R0,A
        ACALL        SPEED
        SJMP        CHKPB
;=======================================================
SPEED:        MOV        A,R4                ;决定LED移动速度
        MOV        R5,A                ;的子程序
T5:        ACALL        DELAY
        DJNZ        R5,T5
        RET
;------------------------------
DELAY:        MOV        R6,#5
T6:        MOV        R7,#98
        DJNZ        R7,$
        DJNZ        R6,T6
        RET
;=======================================================
        END
因为要做专题制作报告,上面原设计用按钮开关控制跑马灯的速度,改变思路
设计利用VR可变电阻RC方式控制广告灯的速度,以下为广告灯程序,电路图怎么做?汇编程序怎么修改呢? 拜托帮忙解决,感恩喔

;=======================================================
; 广告灯程序
;=======================================================
        ORG        00H                ;程序起始地址00H
BEGIN:        MOV        R0,#0                ;取码指标初值
        MOV        R1,#7                ;资料码总数
NEXT:        MOV        DPTR,#TABLE        ;
        MOV        A,R0                ;将数据码取出
        MOVC        A,@A+DPTR                ;
;=======================================================
        MOV        R2,#56                ;LED右移次数
RAGAIN:         MOV        P1,A                ;由埠1,埠2,
        MOV        P2,A                ;埠0送出
        MOV        P0,A                ;
        ACALL        DELAY01                ;
        RR        A                ;右移一次
        DJNZ        R2,RAGAIN
;=======================================================
        MOV        R2,#56                ;LED左移次数
LAGAIN:         MOV        P1,A                ;由埠1,埠2,
        MOV        P2,A                ;埠0送出
        MOV        P0,A                ;
        ACALL        DELAY01
        RL        A                ;左移一次
        DJNZ        R2,LAGAIN
;------------------------------------------------------
        INC        R0                ;取码指标加1
        DJNZ        R1,NEXT                ;取下一码
;=======================================================
        MOV        R2,#20                ;LED闪烁10次
        MOV        A,#0
FLASH:        MOV        P1,A
        MOV        P2,A
        MOV        P0,A
        ACALL        DELAY05
        CPL        A
        DJNZ        R2,FLASH
        SJMP        BEGIN
;=======================================================
DELAY01:                                ;延迟子程序
        MOV        R6,#250
T6:        MOV        R7,#198
        DJNZ        R7,$
        DJNZ        R6,T6
        RET
;======================================================
DELAY05:                                ;延迟子程序
        MOV        R5,#5
TT5:        ACALL        DELAY01
        DJNZ        R5,TT5
        RET
;=======================================================
TABLE:         DB 0FCH,0F9H,0F3H,0E7H,0CFH, 9FH, 3FH, 7F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DB 0E7H,0DBH,0BDH, 7EH,0BDH,0DBH,0E7H,0FFH        ;
                 DB 0E7H,0C3H, 81H, 00H, 81H,0C3H,0E7H,0FFH        ;
                 DB 0AAH, 55H, 18H,0FFH,0F0H, 0FH, 00H,0FFH        ;
                 DB 0F8H,0F1H,0E3H,0C7H, 8FH, 1FH, 3FH, 7FH        ;
                 DB  7FH, 3FH, 1FH, 8FH,0C7H,0E3H,0F1H,0F8H        ;
                 DB 0FFH, 00H, 00H,0FFH,0FFH, 0FH,0F0H,0FFH        ;
                 DB 0FEH,0FDH,0FBH,0F7H,0EFH,0DFH,0BFH, 7F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DB  7FH,0BFH,0DFH,0EFH,0F7H,0FBH,0FDH,0FEH        ;
                 DB 0FEH,0FCH,0F8H,0F0H,0E0H,0C0H, 80H, 00H        ;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
                 DB  00H, 80H,0C0H,0E0H,0F0H,0F8H,0FCH,0FEH        ;
             DB  00H,0FFH, 00H,0FFH, 00H,0FFH, 00H,0FF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EH        ;
                 DB 0FCH,0F9H,0F3H,0E7H,0CFH, 9FH, 3FH,0FFH        ;
         DB 0E7H,0DBH,0BDH, 7EH,0BDH,0DBH,0E7H,0FFH        ;
             DB 0E7H,0C3H, 81H, 00H, 81H,0C3H,0E7H,0FFH        ;
                 DB 0AAH, 55H, 18H,0FFH,0F0H, 0FH, 00H,0FFH        ;
                 DB 0F8H,0F1H,0E3H,0C7H, 8FH, 1FH, 3FH, 7FH        ;
                 DB  7FH, 3FH, 1FH, 8FH,0C7H,0E3H,0F1H,0F8H        ;
         DB 0FFH, 00H, 00H,0FFH,0FFH, 0FH,0F0H,0FF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DB 0FEH,0FDH,0FBH,0F7H,0EFH,0DFH,0BFH, 7FH        ;
                 DB  7FH,0BFH,0DFH,0EFH,0F7H,0FBH,0FDH,0FE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DB 0FEH,0FCH,0F8H,0F0H,0E0H,0C0H, 80H, 00H        ;
                 DB  00H, 80H,0C0H,0E0H,0F0H,0F8H,0FCH,0FEH        ;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DB  00H,0FFH, 00H,0FFH, 00H,0FFH, 00H,0FFH        ;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