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总是报错,而且不能下载

楼主(2010-02-02):
小弟用的AT TINY2313a的单片机 自己做的板
ISP口连上仿真器后 点到fuse 准备配置熔断丝 就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ISP MODE ERROR
A problem occured when executing the command....

并且 导入.hex文件 准备编程时候 就会显示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我板子上重点信号都用示波器量过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

网友:
RSET脚上拉没有??
我以前把那个电阻焊错了,焊接小了。。10K的焊接成100R的。。

网友A:
芯片熔丝位是不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