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un巴伦

楼主(2010-02-02):
小弟在低频电路都不大精通的情况下不慎跌入高频领域,试问各位UHF读写器中的巴伦是指调制电路和PA之间的那个集成块还是指的那个天线接头呀?

网友A:
指PA输出形式的变换电路。通常,在低压供电的射频系统中,为提高输出功率和效率,PA的形式往往是平衡式的,但常用的天线却是单端天线,这时就需要一个平衡-非平衡的输出变换电路,中文称之为“巴伦”,想想这是什么英文单词的直接音译吧。

网友B:
巴伦就是 Balance-unbalance的缩写balun.平衡向不平衡的转换

网友C:
楼上英文真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