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凑热闹——电容能当变压器用吗?

楼主(2010-02-02):
刚看到一个帖子,电容能否当变压器用......当然最后发现不过是阻容降压.....

当问题是,如果把这个电容拆成两个呢?

这样即起到了降压,又起到了隔离.......至于效率嘛,嘿嘿,我只是抛砖引玉,各位兄弟比我精通......

如下图: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隔离,只不过是对称,人体接触电路(电容之后部分)时对大地电压约为220V之半,仍有危险。

楼主:
如果电容容量足够小且耐压足够大,就应该是安全的吧??

常规的开关电源初级和次级之间还有电容呢......

网友B:
容量小输出能力也低,楼主图若能提供10mA左右的电流就足以发生危险,而10mA的低压电源又有多少用电器可以够用?所以指望靠电容来实现有效供电且保证安全是不现实的,而从逻辑上讲,如此方法有用,早都这么用了,也不会存在什么变压器了。

网友C:
电容小到用用初级和次级那么大了,负载上的电流约等于0.

网友D:
根本没有隔离。

网友E:
电容连接不存在隔离

网友F(2010-03-17):
电容在交流电路中只能限流,不能降压。但是由于容抗的存在,能起到分压的作用,所以你的用电设备与电容是工作在串联的状态下,电容起不到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