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STC单片机ISP下载历程

楼主(2010-02-02):
1,89C52,40DIP。买了STC的下载板,50元。芯片放在下载板的IC座上下载。
2,改用STC12C5608AD,28DIP。STC说得重新买对应的下载板才能下载。我不想花这个钱。
注意到下载板上有一个编程接口:P1.0,P1.1,VCC,P3.0,P3.1,GND
从市场买了一根4线的连接线,接下载板的VCC,P3.0,P3.1,GND,利用下载板上的Power开关,可以ISP下载所有的STC。
3,笔记本上没有串口,又买了一个USB转串口,可以用。缺点是东西多,体积大,不方便。
4,淘宝上有很多人卖基于PL2303/CP2102的STC下载线,USB转TTL,需要装驱动,价格大约12-20元。
打电话问STC,STC没有这个东西。从淘宝上买了一个PL2303的,12元+邮费8元,试了一下很好用。
现在我已经不用STC的50元下载板了。以后出差也方便了。
缺点:1,我买的USB转TTL没有电源开关,我自己加了一个。2,没有3.3V输出。
希望能对使用STC或者笙泉的朋友能有一点点帮助。

网友A:
新STC可以不断电下载

网友B:
不断电下载是指自定义下载?不是还得用户程序里支持吗。

楼主:
好像CP2102不支持STC下载,PL2303没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其实就是根据串口收到的数据判断是不是启动ISP,新片子不行,处理过一次才行,很方便

网友C:
俺自己做了个usb转RS232的板子,带TTL电平,两者能同时工作,电压5.0V/3.3V可通过短路块选择。有电源开关按钮,可方便下载stc的片子,另外又做了个同时能带40P,32P,20P缩紧座的板子,可方便下载直插的

网友D:
CP2102也可用,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

网友C:
ch341t做的,每次都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