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输出信号电特性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请假各位哥哥姐姐个问题,如下:
FPGA输出信号,通过MC14504BCL电平转换,驱动场效应管IRLL2705,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FPGA输出信号的电特性,如何确定MC14504BCL的VCC和VDD(从datasheet上看到,MC14504BCL进行电平转换前后电平由VCC和VDD确定)?
紧急问题,请各位哥哥姐姐帮帮忙

网友A:
为什么不知道FPGA输出信号的电特性啊。这个在Datasheet上面也有写啊。

网友B:
一般说来,IO上的电平是可调的,由这个口上的VCC决定,从1。5 V TO 3。3V

楼主:
FPGA(EPF10K10LC84-4)上VCC是5伏,那IO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另外,看IRLL2705的开启电压只要1~2伏,似乎不需要MC14504BCL了,不知道哪错了,请各位帮忙,十分感激

网友C:
IO电压通常由器件的VCC决定,除非该IO可配置成低压逻辑,具体看器件手册。

楼主(2010-03-06):
试验后证实,输出电压是3.5V,而工作电压是5V,且44脚芯片不能够配置成3.3V的情况,好像同数据手册上所说的不同了,拜求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