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这个声控电路为什么触发不了,

楼主:
我在蜂鸣片前面用力击掌没有任何反应,用示波器测出有很窄的脉冲输出。
8脚IC是语音IC,第1脚是触发脚。好像脉冲过窄无法触发,不过脉宽有10ms.
这个电路对声音不够灵敏,R1在1M~10M之间变动灵敏度增加不了多少。无法在正常击掌下触发。请问有什么办法让人不是太用力击掌就能触发呢?

网友A(2010-02-02):
压电片阻抗很高而三极管输入阻抗很低。

楼主:
压电片阻抗很高而三极管输入阻抗很低。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改,请提供下宝贵的建议好吗?

网友B:
简易声控电路

本文介绍一种简易声控电路。元器件较少,静态电流仅为1mA。该电路可用于声控门铃和声控玩具。
  工作原理:这种声控电路的原理如下图所示。它由声控传感器、接收放大器、射极输出器、音乐集成电路、发光二极管、扬声器等组成。外界产生的声音控制信号,由驻极体电容传声器BM转变为电信号,并经电容C1耦合至三极管VT1进行电压放大。VT1的输出信号经二极管VD2驱动三极管VT2导通,使电源电压加到音乐集成电路IC的②脚(触发端),音乐IC③脚发出音乐信号,经VT3放大后,驱动扬声器BL发出宏亮的乐声。与些同时,发光二极管VD3、VD4随着音乐的大小而频频闪光,犹如洋娃娃两只闪亮的大眼睛。调节电路中电位器RP的阻值,可以改变BM的工作电压,从而起到改变声控灵敏度的作用。电容C2是防止误触发,避免浪涌电流冲击面设置的.
元器件选择:VT1~VT3选用9014高增益三极管,其穿透电流要小,β>80。BM可选用CN-15E或阻抗为1KΩ的其它驻极体传声器。音乐集成电路IC选用KD-152等工作电压为3V的高电平触发的音乐集成片。VD3、VD4选用工作电压低、导通电流小而发光效率高的发光二极管。其余元件均按图中标注的值选取,并无特殊要求。
安装与使用:
(1)如家有音乐门铃,则不必再制作电路外壳,可按图加装控制电路即可。 (2)驻极体传声器BM,装在外门框上,高度可视人高矮而定。为使BM保持清洁,可用一块小花布遮掩并标注“声控”二字,即可装饰,又引人注目。
(3)为防止外界声音的干扰而引起误工作,要调节RP,使BM具有适当的灵敏度,以人嘴离驻极体传声器BM为30mm左右能触发门铃为宜。
(4)发光二极管用于声控门铃时,只须一只发光管,将其装在门外显眼处。当人发声时,如发光管显示,则告诉外人,请放心电路工作正常。
(5)如作儿童玩具,选用一只空心塑料或毛绒绒的玩具,将VD3、VD4装入两只眼睛中,只要儿童发声,洋娃娃便会闪动着大眼睛唱歌,颇有情趣。
(6)儿童不玩时,取出电池。最好选用4.7K带开关的电位器,即可调节又能开关,这样可节省静态耗电。

声控电路

  该装置应用电路工作原理如图7。这是一种声控电灯的实验,当然它的负载也可是其它电器。当声控集成电路SK-Ⅱ的⑥、⑨脚输出低电平时,照明灯H熄灭。在一定距离内(3-5m)击掌或吹哨子或敲击物体,其声波被话筒MIC拾取并转换成电信号送入SK-Ⅱ中进行放大、延时、选频、直至电路工作状态翻转,致使SK-Ⅱ⑥、⑨脚输出高电平,发光二极管LED点亮,控制器DM的④脚获得高电平而使其导通,此时照明灯H点亮。由于SK-Ⅱ输出为双稳性质,照明灯H一直保持点亮,直至下一次声触发使电路翻转,H才熄灭。

http://www.go-gddq.com/html/2007-04/414229.htm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我用的是蜂鸣片作声控。配置和那种最便宜的语音IC一样。那些COB语音IC也是用一两个三极管、电阻就搞定了,而且也很灵敏。我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麦克风加单独的偏置电阻,和三极管的基极串联隔直电容,一般可以搞定。
你这个电路,麦克风的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D:
蜂鸣片的阻抗很高,振荡频率也很高,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提供高电压(一般几十伏)高频的驱动信号。

网友E(2010-10-0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F:
建议改用咪头

网友G:
放大倍数不够,采用多级放大或者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