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5V转3.3V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2010-02-02):
各位好!
请大家推荐一款5V转3.3V电平转换芯片(5V-》3.3V单方向的),不需要像SN74LVC4245这种双向的!

网友A:
117怎么样?

网友B:
5V单向转3.3V用电阻分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用74LVC系列的125,244等.

网友D:
春漾的方法最经济实惠……
总线单向转3.3时用电阻,他好,我也好……:D

网友E:
74LVC245,可别买成HC的了。

网友F:
电流需要多少?要不要致能脚?
留个QQ套论一下.

网友G:
spx1117-3.3或者reg1117-3.3

网友H:
AMS1117-3.3  几毛钱一个

网友I:
没说清楚,5v作为输入还是输出,3V作为输入还是输出。
     有的直接串电阻就可以啦。有的用三极管就可以啦,有的用芯片。

网友J:
用TL431这个可以调节的三端稳压二极管,精度高,热稳定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