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接近传感器

楼主(2010-02-02):
有一种传感器叫“接近传感器”,好像是利用人体对电场的影响来探测的。
我认为:
相比于超声波、红外线等传感器,它的最大好处是耐污染。因为它表面就是一块金属板,不怕脏。
但奇怪的是,这种传感器的应用并不广泛。这是为什么呢?
会不会是由于以下原因:
1、基于模拟技术,鲁棒性差;
2、作用距离太近。
3、……?

网友A:
原因是电磁场有穿透能力,非感应区的物体也会使其动作。

楼主:
原因是电磁场有穿透能力,非感应区的物体也会使其动作。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接近开关的作用范围应该很大才对。但实际并非如此。

楼主:
健身器材上应该就用的。

电场和人体的关系

1、电场和细胞

  人体大约由60万亿个细胞所组成。每个静息活细胞都存在细胞膜电位(场)。细胞在膜电位的作用下,使周围的钠离子、钾离子、氯离子形成梯度排列, ...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文不对题啊,我问的是传感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接近开关的作用范围应该很大才对。但实际并非如此。
引用 楼主:

实际是有许多称做微波感应的产品,比如楼道灯就有。但这种灯如果用在木板墙的房子里,就不合适。
作用范围的大小和灵敏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