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我用PA.4,PA.5,PA.6采集开关量,都有上拉电阻,GPIO设置为输入上拉模式或者输入浮空模式,不接外部开关量的时候,这几个IO口采集到的应该是高电平,但是经常出现采集到低电平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确是低电平。我用刀型电烙铁重新热一热这几个管脚,能够好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又不定期出错。我是这样分析的:可以排除焊接的问题。因为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时,即使悬空,也应该采集到时高电平。至于为什么这样呢?请知道的不妨说说。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问题,也可能是程序配置错误,也可能是芯片损坏,还可能是其它还没有想到的问题。

楼主:
谢谢香水城的回复。你说的这些都检查过。而且芯片也换过。要不就是芯片质量不过硬?现在想来也后悔用这款芯片。

网友B:
会不会是其它地方把电平拉低了

网友A:
回3楼:哈哈,碰到这么一点困难就后悔了,你的神经不会这么脆弱吧?:lol

另一方面,要说“芯片质量不过硬”也要有真凭实据呀,不能只凭猜测就下结论吧。

网友B:
是的,最好仔细查下自己的电路,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一般芯片很少会有问题

网友C:
我正在调stm32f103,很顺利,暂时没发现问题。

你外接的上拉电阻是多少k?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电路绝对没问题。就三根线。上拉电阻10K,5.1K都试过。我觉得是芯片的问题。因为这几个IO的电压不是很好。有的1.2V,有的2.6V。正常情况应该是3.3V。
另致香水城,我觉得你没有实际的硬件调试经验,完全是ST的托。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关注。电路绝对没问题。就三根线。上拉电阻10K,5.1K都试过。我觉得是芯片的问题。因为这几个IO的电压不是很好。有的1.2V,有的2.6V。正常情况应该是3.3V。
另致香水城,我觉得你没有实际的硬件调试经验,完全是ST的托。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托?:lol

楼主:
呵呵,看来香水城今天心情不错。昨天下班时还好好的,今天上班又不行了,刚才用烙铁点了一下这几个管脚,又正常了,而且电压时3.3V。

网友D:
奇怪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确实是没法解释,不过很多原因源于我们对芯片和编译器的了解,从自身找找原因,我觉得更实际些,没有十全十美东东西,只有合适不合适。

网友E:
楼主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你能否使用示波器去检测你的引脚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编译器的问题遇到过,主要是字节的定义问题。示波器也看过,没有毛刺之类的东西。正常跟不正常的区别只是电压的不同。

楼主:
我这个问题只是GPIO读的问题。想想也不会牵扯太多东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不正常时,用烙铁热一热这几个管脚就又正常了。即使这几个管脚悬空,我设置它们是上拉输入模式,读出的也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E:
你可以让你接触的ST代理商的FAE到现场处理一下。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关注。电路绝对没问题。就三根线。上拉电阻10K,5.1K都试过。我觉得是芯片的问题。因为这几个IO的电压不是很好。有的1.2V,有的2.6V。正常情况应该是3.3V。
另致香水城,我觉得你没有实际的硬件调试经验,完全是ST的托。
引用 楼主:

我再多说两句,首先多谢你的信任,其次对于你遇到的问题,在没有看到实物并真正测试它之前,我只能提出一些假设而不可能下结论。

这就好比医生看病,再好的医生也需要在看到病人,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才能对症下药;没有见到病人之前,只听病人自述,恐怕没有几个医生敢开药方的,不管是疑难杂症还是常见病。我想这也就是15楼说的要现场处理的原因。

网友F:
有几个残废也正常.这么多人也有很多瘸子.

不过你换芯片以后还是瘸子,那就不正常了.

楼主:
我这个问题只是GPIO读的问题。想想也不会牵扯太多东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不正常时,用烙铁热一热这几个管脚就又正常了。即使这几个管脚悬空,我设置它们是上拉输入模式,读出的也应该是高电平。 ...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用烙铁热了热这几个管脚,正常后,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这个现象不好解释。这个芯片的稳定性让我很是担心。

网友C:
PA.4,PA.5,PA.6这几个口是spi口,你spi是关掉的吗?

另:香主是ST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不是托,哈哈

网友A:
PA.4,PA.5,PA.6这几个口是spi口,你spi是关掉的吗?

另:香主是ST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不是托,哈哈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我是托,我的工作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托STM32产品的广泛应用,:lol :lol

"托"是中性词,既不是褒义的也不是贬义的,:lol :lol

楼主:
呵呵我也没有贬你的 意思。

楼主:
PA.4,PA.5,PA.6这几个口是spi口,你spi是关掉的吗?

另:香主是ST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不是托,哈哈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假设提得很中肯。我查了查源程序,SPI是关掉的。

网友C:
你设置的是通用输入,还是复用输入?

另外,内部的上拉电阻是弱上拉,如果管教虚焊,可能会不稳定。

楼主:
/**********************************
   p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G:
应该不难查,可以用排除法:把MCU拿掉,用上拉电阻来模拟,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从而确定是不是MCU的问题。

楼主:
这个试过,把管脚翘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今天早上用烙铁热了热这几个管脚,到现在还表现正常。

网友H:
有可能是虚焊 - -

楼主:
昨天下班的时候还是好的,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不正常了。今天晚上晾一晚上,看明天是否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个试过,把管脚翘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今天早上用烙铁热了热这几个管脚,到现在还表现正常。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可以检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可以一直拉低复位引脚,这样STM32就处于浮空状态,然后再用上拉电阻来模拟MCU来测试。

网友G:
有可能是虚焊 - -
引用 网友H:

赞同,从症状来看,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今天早上开机正常。直到现在,开始出现问题了。

楼主:
出问题的管脚电压1.3V

楼主:
用烙铁热一热出问题的管脚,又正常了。我倒是希望是虚焊引起的。来来回回就这几个管脚出问题,感觉又不太正常。

网友A:
最好贴个电路图,再贴个板子的照片。

网友C:
关注

最好把图贴上来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电路图太简单不过了。一个IO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程序每隔10秒读一次IO口的电平。到目前为止只有PA6出现问题。PA5,PA4从前天以来就没有出现问题。我打算不用PA6,用CPU富余的PC13代替。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问题。明天打算去正规的代理商再买几片试一下。

网友I:
看了半天,越看越糊涂

楼主:
上午上中发买了几片新的芯片。还没来得及换。发现读写STH71的IO也出现相同的问题。也是用烙铁点一点就好了。周一到周日,这个IO也没出现问题。第一个CPU,这个IO好像也是在四天左右才出现问题。

网友A:
上午上中发买了几片新的芯片。还没来得及换。发现读写STH71的IO也出现相同的问题。也是用烙铁点一点就好了。周一到周日,这个IO也没出现问题。第一个CPU,这个IO好像也是在四天左右才出现问题。 ...
引用 楼主:

STH71是什么芯片?

网友J:
遇到这类问题是很头疼,最近在调MPC5554,仿真器始终连不上,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头大

楼主:
是SHT71,是数字温湿度模块。伪IIC接口。

楼主:
刚才看了看资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1,GPIO的功能如何设置?2,GPIO的复用功能如何关闭?谢谢

网友A:
刚才看了看资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1,GPIO的功能如何设置?2,GPIO的复用功能如何关闭?谢谢
引用 楼主:

奇怪,楼主如果不知道如何设置GPIO的功能,那么你在楼主位的那个试验是怎么做的?

楼主:
芯片复位后,GPIO默认为IO功能。我担心GPIO的复用功能是否也开启了。资料里说是复用功能未开启。前面有人提到复用功能的影响,特意关注了一下。香水城如果知道,不妨直接告诉我。

楼主:
还有串口的设置,也没有特意配置GPIO为串口功能,只是在stm32f10x_conf.h文件里#define _USART
#define _USART1 #define _USART2 #define _USART3。这款芯片跟以前用到的DSP,ARM有点不一样。

网友A:
STM32的GPIO共有8种模式,可以通过编程选择:
  1. 浮空输入
  2. 带上拉输入
  3. 带下拉输入
  4. 模拟输入
  5. 开漏输出
   6. 推挽输出
  7.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8. 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模式7和模式8需根据具体的复用功能决定。

只要不选择模式7和模式8,就关闭了GPIO端口的复用输出功能。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复用功能的影响就没有了。
出问题时,IO的电平都是1.2V到1.4V之间,处于0,1之间。
而且都是在常温老化后出现问题。正常时都是3.3V。是否,
CPU内部的下拉电阻处于半击穿状态。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复用功能的影响就没有了。
出问题时,IO的电平都是1.2V到1.4V之间,处于0,1之间。
而且都是在常温老化后出现问题。正常时都是3.3V。是否,
CPU内部的下拉电阻处于半击穿状态。 ...
引用 楼主:

说了这么久,楼主第一次提到常温老化的概念,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过程?

如果你怀疑芯片内部经过常温老化而损坏,可以通过购买渠道送回ST做失效分析,以确认引脚是否损坏。

楼主:
香水城的理解能力不是一般的差。前面提到过从周一到周四(错写成周日)测试了。而且你所回答的对解决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我进行的老化是指工作日里,在办公室环境下,上班时间开,下班时间关。刚才为什么提到老化这个问题呢,因为刚看到STM32论坛里还有别人遇到像相似的问题。他是高温老化,出现20%的出错概率。我并非是贬低芯片的性能,这款新品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我是担心这种问题是否是芯片本质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适合工业场合了。现在公司有几款产品都是用这款芯片,很是担心。

网友C:
你的这个问题别人没碰到过,你可以把芯片寄回ST,看是否是引脚损坏

网友A:
香水城的理解能力不是一般的差。前面提到过从周一到周四(错写成周日)测试了。而且你所回答的对解决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我进行的老化是指工作日里,在办公室环境下,上班时间开,下班时间关。刚才为什么提到老化这个问题呢,因为刚看到STM32论坛里还有别人遇到像相似的问题。他是高温老化,出现20%的出错概率。我并非是贬低芯片的性能,这款新品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我是担心这种问题是否是芯片本质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适合工业场合了。现在公司有几款产品都是用这款芯片,很是担心。 ...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确实没有把你的测试理解为是老化测试,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才会问“这是一个什么过程”。

不错,没有看到实物之前,我无法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就像医生没有见到病人之前,无法做出有效的诊断一样。

关于你的问题,目前我能够建议的就是:“通过购买渠道送回ST做失效分析,以确认引脚是否损坏”,即把病人送到医院做一次身体检查,你认为这个建议如何?

楼主:
这个问题出现在元旦后焊接的板子上。之前焊接时10.1之前焊接的。芯片的ESD电压是2000V,会不会跟这个电压相对较低有关呢?

网友K:
是不是接触不好,哪里虚焊了

网友L:
"今天早上用烙铁热了热这几个管脚,到现在还表现正常"如不怀疑是虚焊问题,最好用热风枪对管脚稍微加热,再看现象。若用热风枪对管脚加热后,现象依旧,而用烙铁焊了之后,故障消失,应认定虚焊。

楼主:
最后我确认是CPU的问题。更换新的CPU(我去力源买的)后,没有出现问题。从现象来看,我猜测(也只能是猜测)IO的下拉电阻局部损坏。

网友M:
楼主,你的那把刀是否漏电,我在其它芯片上发生过你说的那个现象.
烙铁使用时间长了经常会漏电,特别是雨天.

网友N(2010-11-08):
楼主所碰到的问题与我刚买的STM32F103VBT6 1版本的一样,就是0,1来回的动,表现出程序乱动现像。请楼主看看你的片子是哪一种型号的哪一个版本的!有碰到此现像的朋友请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O:
楼主似乎拥有一把超级万能无敌不是一般牛X而是并且肯定是绝对是天下第一牛X的烙铁啊!
没有其它“不怎么牛X”的测试装置吗?

网友P: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11-07-01):
今天才发现我还有这么一个“长期未结的主题”。过去都一年多了,一直在用STM32F103做项目,包括在线监控、仪器仪表等产品。这个芯片的优点缺点一并说出,由于这是结题贴,各位看官有什么看法可新开贴继续讨论.
优点:简单易用,成本适中,性价比较高。
缺点:
1、IO口易受静电损坏,尤其在冬季。焊接时尤其要注意。
2、在工作电压在降至一定电压时(具体电压忘记了),芯片会死锁,复位都不管用,必须重新上电。用在在线监控产品,必须考虑电源上电和掉电的速度,以及电源的稳定性,否则产品在那不死不活的。死锁的问题,在PIC单片机上也有。
3、相关资料和文档整理水平跟TI、ADI相比还是有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