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回流路径,都想得迷糊了。

楼主(2010-02-02):
如图所示,U27由正负12V电源供电,参考地是SGND,输入0~2V电压信号经过LC滤波之后进入运放U29,运放由+5V电源供电,参考地是AGND,看到这个电路,突然有个问题想不清楚,经过LC滤波之后进入运放的信号最终的回流路径将会是AGND还是SGND?

网友A:
AGND和SGND不是隔离的,一般是在总接地处会合。

楼主:
其实电路设计是有让AGND和SGND在总接地处会合,并且AGND和SGND之间用磁珠连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弄不明白,由正负12V输出后的电压,电流回流时应该是流入SGND,搞不懂的是经过+5V和AGND供电的运放大,电流的回流路径应该是流入AGND还是SGND,假如回流路径是AGND,那么感觉这个电路是否还有必要分AGND和SGND。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接地是有点问题。按理图中的地都应该是接AGND的才对。
如果认为两个地的直流电平完全相等,那么至少C134要接AGND,不然SGND的噪声会通过C134串到输出端。

网友B:
其实电路设计是有让AGND和SGND在总接地处会合,并且AGND和SGND之间用磁珠连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弄不明白,由正负12V输出后的电压,电流回流时应该是流入SGND,搞不懂的是经过+5V和AGND供电的运放大,电流的回流路径 ...
引用 楼主:

滤波的回流是SGND,SGND还要给运放提供偏置电流,经过AGND运放的输出信号的回流是AGND,AGND和SGND要共地是要提供偏置和共模电压

楼主:
zjp8683463的解释好像有点对头,但又感觉还是有些疑问,经过AGND运放的输出信号的回流是AGND,正负12V运放输出的电压,本来应该回到SGND,但经过AGND的运方后却是回到了AGND,这样解释总感觉还是比较比较别扭,好像就是一个以SGND为参考地的一个电压信号,经过一个以AGND的运放之后就不回流而直接流入了AGND,这样就好像是输出电压的回流路径被改变了一样。

网友B:
"正负12V运放输出的电压,本来应该回到SGND,但经过AGND的运方后却是回到了AGND"

所以AGND和SGND直接必须有回路,不然流不回去了.
最简单的回路就是共地,正负12V运放输出的电压通过共地点回到SGND

网友C:
按图显然是 SGND
另外,信号是进入运放了,但那个电流可没有进入运放,它是经过电容直接回到 SGND
电流详细路径:
SGND -> C129/C130 -> R100 -> L12 -> C134 -> SGND

至于 SGND 又和 AGND 相连,那是后话

网友D(2013-02-01):
从哪来的,到那里去
总想抄近路

网友E:
1、这要看的电源怎么设计的,+/-12V双电源,+5V单电源,两个电源是分别独立的吗?还是5V单电源从12V电源中出的?但最终肯定要共地的;
2、如果是总电源就一个,那好分析,但如果是两路独立的电源,电流路径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图显然是 SGND
另外,信号是进入运放了,但那个电流可没有进入运放,它是经过电容直接回到 SGND
电流详细 ...

为什么说电流不进运放?

够胆

网友G:
这个题目本来好幼稚,再加上个别乱讲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题目本来好幼稚,再加上个别乱讲的

红色线是啥意思

网友G:
这个题目本来就是要“悟”的

网友H:
U27运放放大倍数为10倍,而你的输入达到2V,在大信号情况下,运放输出将会饱和。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