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花样流水灯的程序?

楼主(2010-02-0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Pattern_P0[]=
{
     0xfc,0xf9,0xf3,0xe7,0xcf,0x9f
};

uchar code Pattern_P2[]=
{
     0xf5,0xf6,0xfe,0x54,0x56,0x76,0xd7,0x49,0xa9,0xe4,0xc6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120;t>0;t--);
}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136;i>0;i--)
      {
        P0=Pattern_P0[ i];
        P2=Pattern_P2[ i];
        DelayMS(150);
      }
    }
}
现象是花样流水灯.
这个程序小弟咋看不懂捏?这个数组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个for循环, 进入for循环的时候i=136, 那P0数组里选的是哪个数呢? 应该没有136这个值啊?

网友A:
这个数组里面保存的是流水灯的“花样值”,至于for语句还是看看c吧,感觉你的基础不是很扎实,多多参考别人的程序,还有就是多看看书,那是根本和基础,有条件的话买个实验板,那样进步快点

楼主:
for循环我看的懂啊 就是让i=136 再判断是否大于0 如果大于0则 i++ 运行里面的程序啊  可是刚开始i=136到数组里去 数组里可没有136这个值呀 P0数组只有5个值吧?

网友B:
for循环我看的懂啊 就是让i=136 再判断是否大于0 如果大于0则 i++ 运行里面的程序啊  可是刚开始i=136到数组里去 数组里可没有136这个值呀 P0数组只有5个值吧? ...
引用 楼主:
是I--,而不是I++。再者这里的I=136是说把Pattern_P0这个数组里面的数一个一个依次送到P0口,循环136次,而不是要这个数组里面要有136个数。

网友C:
那你是什么地方不懂哦 不就几行程序吗

楼主:
for循环里面不懂  i=136   P0=Pattern_P0[ i];   而Pattern_P0数组中只有5个数字
他上哪去取第136个数?

网友B:
后面不够的好像都取零吧。

网友D(2011-03-22):
今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仔细研究一看,发现这个程序是有错误的或是不完整,Pattern_P0[]和Pattern_P2[]本就应该有136个数据,不然仿真的时候没这么多花样。

网友E:
你是在网上下的一个花痒流水灯proteus实验吧,我测试了下程序不能实现。至于i=136,不够的默认0,即全亮。

网友F:
溢出瞎指。

网友G:
5L 的才应该好好看看C语言基础,数组和数据类型都不都没明白。

网友H:
修改一下就合理了。

for(i=136;i>0;i--)
      {
        P0=Pattern_P0[ i %6 ];
        P2=Pattern_P2[ i %11 ];
        DelayMS(150);
      }

网友I:
楼主贴的程序很明显写得不合理,他的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楼上某些人很搞笑,自己都没搞清楚程序就说别人基础不好!

网友J(2011-05-20):
我也看到了,不过连线图好像不对吧?只要p0接八个led就行了,p2是不接线的,但屏蔽了P2口的程序就花样乱了,求解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你试着运行过这段程序没?

网友K:
按理说程序的for语句引用的数组索引溢出并不能正确运行,C对数组溢出是不确认的,
但是好像上面的程序却能运行(,仿真试的,对与不对没验证),在i大于数组时输出一直是0;也就是全亮。。说不定是作者故意为了一定时间的全亮而搞的呢,呵呵,反正我等菜鸟是不敢这样弄。

网友L(2011-07-26):
同问,LZ的情况我理解,表示赞同,这是“第 01 篇 基础部分”里的“04 花样流水灯”教程程序,我与楼主有同样的疑问,仿真情况为下列组合依次为1{p0.0,p0.1;p0.1,p0.2;p0.2,p0.3;p0.3,p0.4;p0.4,p0.5;p0.5,p0.6;p0.6,p0.7; ......后续不通形式的花样} 在p0口两灯依次位移时,p1口灯不亮,p0口位移完后p1口依次位移。。。
13#的修改比较贴

网友L:
试了一下,将for循环次数修改为135或其他的话会出现p0,p1口全亮并不动,修改为11时花样有变化,13#的程序也会造成花样变化。不解,期待高手!!!

网友D:
这段程序确实是《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8051+Proteus仿真》里面的程序
但是protues仿真用的HEX文件和C程序不是完全对应的。
用原有的HEX仿真确实是有136个花样(我数过),这就很明显C程序里的两个数组Pattern_P0[ ];
Pattern_P2[  ];不完整,里面的数据应该分别有136个数据才对。

网友M:
那肯定全亮啊,你那数组里面就5个变化值,其余130个全部是0,我想这个你懂的!!!
11肯定变化的快,因为里面也才6个0,你做流水灯自己建的数组多少个元素,对应的 i 的值就是多少!!!

网友L:
22#正解!!找到问题原因了!

网友N(2011-09-02):
有意思的程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