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一本书上说:
功率放大电路与电压放大电路、电流放大电路的一个共同点
是都使输出功率大于信号源提供的输入功率。
我想不通,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效率不大于1了吗?
书上是不是错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从电源取得功率。

楼主:
什么意思?到底那句话对不对?为什么?

楼主:
away大侠,继续指教!

网友A:
放大器在这里扮演能量转换的角色,将直流电源的能量转换成和输入信号成比例的交流信号的能量。

如果没直流电源,就不可能会有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的说法。

楼主: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