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能用在感性负载吗

楼主(2010-02-02):
我想用电容降压电源,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接电动机的。能用电容降压电源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劝你最好别这么用,尤其是电路基础知识不够深厚时。
先把各种电动机工作原理看看再说。

楼主:
可以是可以,但劝你最好别这么用,尤其是电路基础知识不够深厚时。
先把各种电动机工作原理看看再说。
引用 网友A: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会有那几个方面的呢?

网友B:
复习<基础电工>RLC串联电路

网友A:
我弟弟就干过这么一次。
电风扇多数有个多档开关,可以调速的。
他觉得最低档仍转得太快,就串联了一个电容,想让电风扇转得更慢,结果反而转得比没有电容更快。

网友B:
哈,串的电容太大了。

要想电流减小,电容要小到让回路呈容性,但电扇电机都是电容运转型,旋转磁场不通建立,也只能嗡嗡响了

网友C:
我看过很多电饭煲的电路就是用的阻容降压,给继电器,MCU等供电的。

网友A:
7楼:
那是阻性负载。

网友D:
如果仅仅接继电器没啥问题,但是或者供电电路要设计好.

网友E:
个人感觉不怎么可靠,容易出问题

网友F:
我弟弟就干过这么一次。
电风扇多数有个多档开关,可以调速的。
他觉得最低档仍转得太快,就串联了一个电容,想让电风扇转得更慢,结果反而转得比没有电容更快。 ...
引用 网友A:

maychang大叔,可不可以理解为功率因数提高了?

网友A:
11楼:
不能。
这种电风扇调速用个电感与电动机串联,电感有感抗,减少了电机电流,所以电机转速变慢。
串联电容后电风扇最低档转速加快,是因为电容的容抗与电感的感抗抵消,电感的限流作用减小,所以电风扇转得更快了。
串联电容后确实功率因数提高,但电容与电风扇(包括电感)并联,也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但却不影响转速。

网友F: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G:
这个感觉有点像HID启动电路!
电感来限制电流,在输入市电两端并联电容,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H:
大学期间,也和 maychang 的弟弟一样,干过一回,呵呵。。。

楼主: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各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