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pwm调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小弟最近做个简单的电机调速器,不加电机时PWM信号正常,可是一接上电机,电机两端的电压就变成了固定值,速度并不能调节,这是怎么回事啊?望大侠赐教!
     原理如下:

楼主:
改变导通比时,万用表量MOS管出来的电压可以调节的。但量着mos管对地的电压,一旦接上电机,这个电压突然升高而且一直稳定

网友A:
你的电路好像还需要一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不清楚怎么接的画, A 接地, K 接 MOS 管的D.

网友A:
你的电路好像还需要一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不清楚怎么接的话, A 接地, K 接 MOS 管的D.
引用 网友A:

网友B(2010-05-09):
LZ,你的 MOSFET 接反了, 导致电源直接通过MOSFET 内部 D S 并联二极管 所致, 另外一点 建议把NPN 的换成PNP 的。

网友C:
下面的PWM电路根本没用。MOSFET管通与断能影响什么?? 应该串联在电机回路的吧!

网友D:
我看了半天,发现楼上说的不错,这个mos管的控制电路就是没有用嘛

网友E(2010-11-06):
1 mos管有没有接反
2 栅极不应该接在俩电阻之间,去掉一个电阻,直接接在npn三极管的集电极上
3 mos管对地的电压?由于工作时候mos管和电机串着的,对地电压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