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LED电路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10-02-02):
下面两个LED电路,相同的LED,电阻,输入方波电压5V,占空比一样,就是周期不同.
请问,那一个LED更亮?请解释一下.(不要就说谁亮)

网友A:
不知道,光知道相同的平均功率,脉冲波会亮一些。
至于脉冲周期不一样,楼主还是自己做实验了,估计差别不大。

网友B:
我猜人眼的高频响应差一些,所以选A:lol

网友C:
感觉应该差不多的,可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