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pic18f2520 怎么通过一个A/D通道给单片机供电,电压只有2v

楼主(2010-02-02):
我用的通道0,采样信号有电压2v左右,关断单片机电源后,发现单片机仍然工作,去掉采样信号,停止,用万用表量该通道引脚与电源引脚之间的电阻约3.5M,单片机的I/O引脚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与单片机内部的电源引脚连上吧???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单片机的I/O引脚与 电源引脚有一个二极管。

呵呵,我不是高手哦

网友B:
楼上正解,你看看框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