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这样的接法(可控硅电路常见)

楼主(2010-02-02):
(图片)

楼主:
本人对控制端的VCC和交流电连在一起 不甚明了
为什么可以这么连,是什么原理,不怕烧掉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控硅是可控硅整流元件的简称,是一种具有三个PN 结的四层结构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一般由两晶闸管反向连接而成.它的功用不仅是整流,还可以用作无触点开关以快速接通或切断电路,实现将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的逆变,将一种频率的交流电变成另一种频率的交流电等等。所以没关系的。

网友B:
这是对双向晶闸管门极施加一个负电压。
双向晶闸管门极可以施加正电压触发,也可以施加负电压触发,而且双向使用时,以施加负电压触发为好。

楼主:
楼上没有解释到我的问题啊
本人理解不了的是 交流强电和控制端的弱电
有一端是连接在一起的
就是图上的Vcc和LOAD的那端

一个是交流电 一个是直流电 连接在一个点上
许多家电(洗衣机啊,冰箱啊等)都有这样类型的的接法

网友C:
电势差是相对的,如果二者没有一个点接在一起二者就没有一个基准,二者也就没什么关系就没有没法控制,无法完全导通也无法完全关断。

网友B:
5楼:
Vcc和晶闸管A1端要是不接到一起,三极管导通时门极对A1怎么能有负电压?
通常,称Vcc和图中“地”这种接法是“浮动”的,意思是说,该点电位随220V交流变化而变化。但Vcc和“地”之间电位差并不会变化。
这种接法,三极管及相关电路均“带电”或者叫做“热”的或者叫做“带火”,意思是说人体接触这些部分可能触电。
另外,该图“地线”绝对不能接真实大地。

楼主:
看个实际的应用图

楼主:
这是实际的的电路接法  大家能看到L和直流的0电平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根据maychang的解释,这种接法不是不太安全吗?
为什么很多家电的电路都是这样接的啊

网友B:
8楼9楼:
怀疑此图的正确性。
这样接,与首帖电路并不一致。
这样接,控制部分需要承受很高的电压,最大可达300多伏。

10楼:
确实不安全,但不安全是在检修时,使用时是安全的。检修时最好用变压器隔离。
为什么很多家用电器这样接?当然是为了降低成本。

楼主:
图有误 丢脸了 呵呵

楼主:
此为开关电源图  LA 即为L    NA 为N

楼主:
maychang
“这样接,控制部分需要承受很高的电压,最大可达300多伏。”

这句话不能理解,能否具体解释
我实在看不出高压怎么产生的,高压不都在负载上吗?

网友D:
楼主电路的触发电源要么须为隔离电源,要么须为浮动电源,即电压的绝对参考点直接建立在电网电压上,后者是非隔离的亦称为“热板”,对人体等以大地电位为参考点的系统而言,直接接触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B:
14楼:
“高压不都在负载上吗?”
晶闸管未导通时呢?

网友E:
来凑个热闹,发个和可控硅触发有关的老**。

网友F(2013-12-02):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