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window7 触摸屏接口描述符,谁知道?谢谢

楼主(2010-02-02):
window7 触摸屏接口描述符,谁知道?谢谢

   sizeof(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 长订 */
    TYPE_INTERFACE_DESCRIPTOR,     /* 接口描述符 */
    0,                             /* 接口号 */
    0,                             /* 接口符加号*/
    1,                          /* 接口端点 */
    0X03   ,                      /* bInterfaceClass (Vendor specific) */.......?
    0X0D,                          /* bInterfaceSubClass */.......接口子类........?
    0X04,                          /* bInterfaceProtocol */设备代码02鼠标01键盘?
    0                              /* iInterface String Index */0索引

window7触摸屏接口子类,和设备代码是什么?那位大神能告诉我。。。。。。。谢谢。。。

楼主:
接口类是HID设备,接口子类和协议都用0就行了。具体可以在微软网站上下载多点触摸的白皮书呀。

楼主:
HID(Human Input Device) Compliance

  检查触控屏幕在系统上的类别为HID digitizer­而非鼠标或其他的装置,测试工    具WLK(Windows ** Kit)会自动侦测装置的类别是否正确。

圈圈啊。。。。。。这句话什么意思?    类为HID,子类为Digitizer,协议呢?????????
希望??还是其它意思?不明啊。。。。。。。。。。。。。。。。。。。。。:(

楼主:
HID digitizer­是通过报告描述符来定义的啊...

直接在微软的网站上找白皮书吧,里面好象有现成的例子的

楼主:
HID digitizer­是通过报告描述符来定义的啊...

直接在微软的网站上找白皮书吧,里面好象有现成的例子的

谢谢圈圈。。。但我找不到。。。如果您看见了,是否可以提供个网页?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圈圈,但我找不到,如果你看见了,是否可以提供个网站。。谢谢

楼主:
参考一下下面几个文档吧,主要是第一个,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a/d/f/adf1347d-08dc-41a4-9084-623b1194d4b2/DigitizerDrvs_touch.doc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 ...
引用 楼主:

谢谢圈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鼠标的驱动程序如何与电脑关联起来的?

楼主:
接口类是HID设备,接口子类和协议都用0就行了。具体可以在微软网站上下载多点触摸的白皮书呀。
引用 楼主:

HID(Human Input Device) Compliance

  检查触控屏幕在系统上的类别为HID digitizer 而非鼠标或其他的装置,测试工    具WLK(Windows ** Kit)会自动侦测装置的类别是否正确

接口类是HID设备,接口子类和协议都用0。
第五章开始有这样一句话。
在windows 下,标准的系统设备通常是操作系统独占的,应用程序无法直接访问这些设备的驱动程序。(鼠标,键盘)
用户自定议的HID设备,windows操作系统自身并不会访问它们。

即然自定义HID类。操作系统不去访问。触摸屏是自定义的,操作系统也就不会访问,触摸屏能工作吗?不明?

楼主:
触摸屏不是自定义设备啊。对于HID设备的上层设备是什么设备,并不是由子类和协议来指定的,是由HID 报告描述符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在报告描述符里描述它是一个鼠标,那么系统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鼠标,即使子类和协议都为0也是如此。

鼠标、键盘这些设备,是在HID人体学输入学设备之上的设备,是由HID人体学输入学设备生成的,是由HID报告描述符描述而生成的设备。

楼主:
触摸屏不是自定义设备啊。对于HID设备的上层设备是什么设备,并不是由子类和协议来指定的,是由HID 报告描述符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在报告描述符里描述它是一个鼠标,那么系统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鼠标,即使子类和协议 ...
引用 楼主:

一,那接口描述符的类,子类,协议,有什么用呢?
二,如果触摸屏不是自定议的设备,系统也就没有现成的驱动程序,同样说明,我要做个触摸屏驱动程序了?

楼主:
类就是告诉系统它是什么设备啊,例如HID设备,大容量存储设备,音频设备等等。如果你要做HID设备,类必须要指定为HID设备,明白吗?不然系统就不会去获取你的报告描述符,因为它根本就不是HID设备。子类和协议,是在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细分,例如有些键盘、鼠标等,他们是HID设备,并且能够在引导时的BIOS中使用,就可以在子类和协议上指定它是这样的设备,这个你要仔细看看HID协议的文档。

系统有现成的驱动的啊,就像鼠标、键盘那样,win7是自带的多点触摸的驱动,你只要按照白皮书的规范来搞,它就是标准的win7多点触摸设备,不需要你写驱动。相反,倒是厂商自定义的USB设备(不是自定义HID设备,自定义HID设备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HID设备了,只不过没有实现更上层的子设备,系统就会产生一个HID兼容设备,系统是自带这个驱动的)需要自己写驱动程序。

楼主:
类就是告诉系统它是什么设备啊,例如HID设备,大容量存储设备,音频设备等等。如果你要做HID设备,类必须要指定为HID设备,明白吗?不然系统就不会去获取你的报告描述符,因为它根本就不是HID设备。子类和协议,是在 ...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试用板WINDOWS 7,在驱动文件夹下,没发展有触摸驱动,也不知是不是公开的。。。。

楼主:
这个标准正式版的win7才能支持多点。没有的话,只有自己搞驱动了,做成自定义HID设备,然后搞个驱动,或者服务程序,可以参考一下TUIO这样的东东,已经一些FLASH、软件等支持这个东东。

楼主:
这个标准正式版的win7才能支持多点。没有的话,只有自己搞驱动了,做成自定义HID设备,然后搞个驱动,或者服务程序,可以参考一下TUIO这样的东东,已经一些FLASH、软件等支持这个东东。 ...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自己写,真的要人命啊。。。
感觉试用版,应该功能全有的。。
刚安装不久,30天还没够。。。。

楼主:
这个标准正式版的win7才能支持多点。没有的话,只有自己搞驱动了,做成自定义HID设备,然后搞个驱动,或者服务程序,可以参考一下TUIO这样的东东,已经一些FLASH、软件等支持这个东东。 ...
引用 楼主:

如何开启Windows 7系统的多点触控?0 u  Z9 M2 ~  I0 G

 答:“多点触控”技术已在苹果iPhone手机和MacBook Air笔记本电脑上大获成功,该技术可以实现对数码产品的便捷操控,Windows 7提供了对多点触控的良好支持,系统附带多点触控软件(Multitouch Software)包,为多点触控电脑优化的含6款游戏和应用程序的组件,该触控包将将提供给电脑厂商,它们将为适用触控技术的电脑选择安装这一产品。
  要开启设备的多点触控功能,必须安装相应的驱动,否则还是单点触控。而且,随着驱动的版本更新升级,不仅仅支持两点触控、甚至可以支持三点、四点触控,据微软官方介绍,最多可以支持10点触控,还是很强大的。

好像单点可以的。。。

楼主:
如果不想自己写,就买个高级点的版本咯...
低级一些的版本是不支持多点触摸的,

Windows 7包含6个版本,分别为Windows 7 Starter(初级版)、Windows 7 Home Basic(家庭普通版)、Windows 7 Home Premium(家庭高级版)、Windows 7 Professional(专业版)、 Windows 7 Enterprise(企业版)以及Windows7 Ultimate(旗舰版)。

Windows 7 Starter(初级版)

这是功能最少的版本,缺乏Aero特效功能,没有64位支持,没有Windows媒体中心和移动中心等,对更换桌面背景有限制(很奇怪)。它主要设计用于类似上网本的低端计算机,通过系统集成或者OEM计算机上预装获得,并限于某些特定类型的硬件。

Windows 7 Home Basic(家庭普通版)

这是简化的家庭版,中文版预期售价399元。支持多显示器,有移动中心,限制部分Aero特效,没有Windows媒体中心,缺乏Tablet支持,没有远程桌面,只能加入不能创建家庭网络组(Home Group)等。它仅在新兴市场投放,例如中国、印度、巴西等。

Windows 7 Home Premium(家庭高级版)

面向家庭用户,满足家庭娱乐需求,包含所有桌面增强和多媒体功能,如Aero特效、多点触控功能、媒体中心、建立家庭网络组、手写识别等,不支持Windows域、Windows XP模式、多语言等。

Windows 7 Professional(专业版)

面向爱好者和小企业用户,满足办公开发需求,包含加强的网络功能,如活动目录和域支持、远程桌面等,另外还有网络备份、位置感知打印、加密文件系统、演示模式、Windows XP模式等功能。64位可支持更大内存(192GB)。 可以通过全球OEM厂商和零售商获得。

Windows 7 Enterprise(企业版)

面向企业市场的高级版本,满足企业数据共享、管理、安全等需求。包含多语言包、UNIX应用支持、BitLocker驱动器加密、分支缓存(BranchCache)等,通过与微软有软件保证合同的公司进行批量许可出售。不在OEM和零售市场发售。

Windows 7 Ultimate(旗舰版)

拥有所有功能,与企业版基本是相同的产品,仅仅在授权方式及其相关应用及服务上有区别,面向高端用户和软件爱好者。专业版用户和家庭高级版用户可以付费通过Windows随时升级 (WAU)服务升级到旗舰版。

注:在这六个版本中,Windows 7家庭高级版和Windows 7专业版是两大主力版本,前者面向家庭用户,后者针对商业用户。此外,32位版本和64位版本没有外观或者功能上的区别,但64位版本支持16GB(最高至192GB)内存,而32位版本只能支持最大4GB内存。目前所有新的和较新的 CPU都是64位兼容的,均可使用64位版本。

楼主:
如果不想自己写,就买个高级点的版本咯...
低级一些的版本是不支持多点触摸的,

Windows 7包含6个版本,分别为Windows 7 Starter(初级版)、Windows 7 Home Basic(家庭普通版)、Windows 7 Home Premium(家庭高级版) ...
引用 楼主:

现在都不知里面有没有驱动啊。。。。。。。。
试用版,我驱动文件夹里找不到驱动程序。。。。。。
真郁闷啊。。。。。。。

楼主:
关于驱动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下http://www.microsoft.com/whdc/device/input/default.mspx里面的相关**吧。不过,既然版本有限制,我想可能不单是缺少驱动那么简单的事。

楼主:
关于驱动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下http://www.microsoft.com/whdc/device/input/default.mspx里面的相关**吧。不过,既然版本有限制,我想可能不单是缺少驱动那么简单的事。 ...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单点触摸描述符。
0x05, 0x0d,                         // USAGE_PAGE (Digitizers)          0
    0x09, 0x04,                         // USAGE (Touch Screen)             2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4
    0x85, 0xaa,                          //   REPORT_ID (Touch)              6
    0x09, 0x20,                         //   USAGE (Stylus)                 8
    0xa1, 0x00,                         //   COLLECTION (Physical)          10
    0x09, 0x42,                         //     USAGE (Tip Switch)           12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14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16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18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20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22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24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26
    0x09, 0x32,                         //     USAGE (In Range)             28
    0x09, 0x37,                         //     USAGE (Data Valid-Finger)    30
    0x95, 0x02,                         //     REPORT_COUNT (2)             32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34
    0x95, 0x0a,                         //     REPORT_COUNT (10)            36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38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40
    0x26, 0xff, 0x7f,                   //     LOGICAL_MAXIMUM (32767)      42
    0x75, 0x10,                         //     REPORT_SIZE (16)             45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47
    0xa4,                               //     PUSH                         49
    0x55, 0x0d,                         //     UNIT_EXPONENT (-3)           50
    0x65, 0x00,                         //     UNIT (None)                  52
    0x09, 0x30,                         //     USAGE (X)                    54
    0x35, 0x00,                         //     PHYSICAL_MINIMUM (0)         56
    0x46, 0x00, 0x00,                   //     PHYSICAL_MAXIMUM (0)         58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61
    0x09, 0x31,                         //     USAGE (Y)                    63
    0x46, 0x00, 0x00,                   //     PHYSICAL_MAXIMUM (0)         65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68
    0xb4,                               //     POP                          70
    0x05, 0x0d,                         //     USAGE PAGE (Digitizers)      71
    0x09, 0x60,                         //     USAGE (Width)                73
    0x09, 0x61,                         //     USAGE (Height)               75
    0x95, 0x02,                         //     REPORT_COUNT (2)             77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79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81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83/85
    0xc0,                               //   END_COLLECTION                 0/1
    0xc0 ,                              // END_COLLECTION                   0/1

For Windows 7, touch digitizers appear through HID as a touch digitizer (page 0x0D, usage 0x04).
The following usages are required:
·
X (page 0x01, usage 0x30) and Y (page 0x01, usage 0x31).

·
Tip switch (page 0x0D, usage 0x42).

·
In-range (page 0x0D, usage 0x32).

Use tip switch to indicate finger contact and liftoff from the digitizer surface, similar to how a pen reports contact with the digitizer.
If the device supports z-axis detection, it reports in-range correctly. If the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z-axis detection, the driver reports packets with in-range and tip switch set when a finger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digitizer.
Note that some earlier versions of Windows have different guidelines for how touch digitizer drivers should handle in-range reporting. The Windows XP Tablet PC OEM Preinstallation Kit (OPK)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implement a touch digitizer driver for Windows XP.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your Microsoft technical account manager.
The following usages are optional, but you should implement them if the digitizer hardware supports them:
·
Confidence (page 0x0D, usage 0x47).
·
Width and height (page 0x0D, usages 0x48 and 0x49).

上面是报告描述符,
以下是我的解理,不知对不对,希望圈圈能指点指点。
上面报告描述符要发12字节给电脑。
我发给的数据为。
data[0]=0x21,data[1]=0x00,data[2]=0x00,data[3]=0x01,data[4]=0x00,data[5]=0x01,data[6]=0x10,data[7]=0x00,data[8]=0x10,data[9]=0x00,data[10]=0x00,data[11]=0x00,
第0个节字data[0],第0位为判断是否触摸位。我置1
第0个节字,每三位为IN Range位,判断是否有z轴。我置0。
第0个节字,每四位为信心位,判断对触摸的确定度,我置1。
第0个节字其它位为常数0。
每1个节字,data[1]。为常数位。我置0。
第2,3节字data[2]=0x00,data[3]=0x01。为X轴,坐标。
第4,5节字data[4]=0x00,data[5]=0x01。为Y轴,坐标。
第6,7节字data[6]=0x10,data[7]=0x00。为触摸宽度。
第8.,9节字data[8]=0x10,data[9]=0x00。为触摸高度。
第10.11节字data[10]=0x00,data[11]=0x00,为常数0
不知前上分细对不对?发送的数据对不对?
LM:逻辑大,LN:逻辑小,
PM:物理大,PN:物理小,

精度公式:(LM-LN)/(PM-PN)*10(的三次方)
还是怎么计算?

楼主:
In Range也要为1吧。搞不懂为啥物理最大值为0??

楼主:
In Range也要为1吧。搞不懂为啥物理最大值为0??
引用 楼主:

Under Windows 2000, XP, Vista and Windows 7, if a touch device is HID compliant it can utilise the HID driver supplied with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control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as long as the HID descriptors and generated data confirm to the HID requirements.  A separate calibration procedure is used to remap the co-ordinates in the controller to match the desktop video system.  Under Vista and Windows 7 extended touch functionality is also enabled i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s.

use the physical dimensions property fo x and y usages
if you cannot report accurate units,report 0 units.

楼主:
Under Windows 2000, XP, Vista and Windows 7, if a touch device is HID compliant it can utilise the HID driver supplied with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control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as long as the ...
引用 楼主:

从上可以知道,对单点触摸,用HID这个驱动。为什么,我就不能通信成功呢。。。郁闷啊。。。。。。。。

楼主:
单点触摸,你按照标准的USB鼠标来描述就得了呗...

楼主:
回复 楼主:

In-built HID device driverWindows 7 extended touch features are automatically enabled for HID compliant devices that comply with the core HID and multi-touch extensions

The devices must appear as a ** certified HID digitizer and:
    Hold standard device class in HID descriptor Automated descriptor query    这句什么意思?
  • Observe all required HID and Multi-touch extension usages   这句什么意思?
我想试一下触摸的协议。。。总搞点新技术吧。。。多点就不想,但单点必须的。。。。谢谢。。。

楼主:
单点触摸,你按照标准的USB鼠标来描述就得了呗...
引用 楼主:

In-built HID device driverWindows 7 extended touch features are automatically enabled for HID compliant devices that comply with the core HID and multi-touch extensions

The devices must appear as a ** certified HID digitizer and:
    Hold standard device class in HID descriptor Automated descriptor query.................
  • Observe all required HID and Multi-touch extension usages..........

楼主:
In-built HID device driverWindows 7 extended touch features are automatically enabled for HID compliant devices that comply with the core HID and multi-touch extensions

The devices must appear as ...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老板要求。。。郁闷。。。

楼主:
这样啊,你把物理最大值改成跟逻辑最大值一样试是,单位去掉。

楼主:
0x55, 0x0d,                         //     UNIT_EXPONENT (-3)           50
    0x65, 0x00,                         //     UNIT (None)                  52
把这个去掉吗?

楼主:
这样啊,你把物理最大值改成跟逻辑最大值一样试是,单位去掉。
引用 楼主:

0x55, 0x0d,                         //     UNIT_EXPONENT (-3)           50
    0x65, 0x00,                         //     UNIT (None)                  52
把这个去掉吗?

楼主:
恩。把物理最大值改成跟逻辑最大值一样。

楼主:
0x55, 0x0d,                         //     UNIT_EXPONENT (-3)           50
    0x65, 0x00,                         //     UNIT (None)                  52
把这个去掉吗?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的Q吗?我的Q是490516509

楼主:
上班不聊q...
其实不一定要按照他这个来的,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构成一个报告描述符就行了。

楼主:
上班不聊q...
其实不一定要按照他这个来的,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构成一个报告描述符就行了。
引用 楼主:

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只能选照例子了。。。

网友A:
data[0]应该是0x11吧?
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B(2010-07-10):
如题,我们有windows7 多点触控项目开发经验,可控制window7,代替鼠标,并能识别手势,可多人同时操作。

usb开发和触摸屏都可提供整套方案,和源码。

目前可支持最大点数为5点,正在开发10点。。

如您对本技术感兴趣,请联系:
QQ:59989875
email:aza.0@163.com
地址:深圳科技园

网友C(2013-03-07):
楼主,描述符里面的UNIT_EXPONENT (-3)    UNIT (None)     两个是什么意思啊?说明啥的呢?一直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