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正常,频率稍高,波形失真,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以下依次是原理图,以及频率为80,6K,100K,1M,5M时的信号输出。输入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使用泰克示波器观察,当频率为80Hz时输出正常是较规整方波,随着频率加大,输出幅值区间变小,(正常输出2V-6V,当5M时变成5.5V-6V,低电平变高了),切波形也很差,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2010-02-02):
开始,波形图好像有微分电路的感觉。16脚,6脚,4脚是否值得怀疑呢?

网友B:
不见原理图。

下次上图请用PNG格式的。

网友C:
4665和4666看起来像是频率增大阻抗不匹配的问题,可以修改下输出匹配电阻的阻值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一方面,是VL处接一个电阻到地就可以了!
请大侠们考虑一下原因啊!呵呵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示波器测试探头    这个问题很重要

网友E:
先對探頭校驗一下,如果還是有類似的問題,如6樓所講可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因為看示波器現在的情況來看,overshot和undershot很大。可以嘗試更換一下輸出端的串聯電阻。

楼主:
VL端噪声电压之类的没有泄漏路径
所以加一个电阻将其泄漏

楼主:
这里到底是因为把噪声电压泄漏掉?还是阻抗匹配呢?

网友F(2011-11-26):
高频与低频都会失真

网友G:
典型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H(2015-12-12):
楼上说的阻抗不匹配怎么解决呢?

网友I(2018-07-25):
引用 网友E:
先對探頭校驗一下,如果還是有類似的問題,如6樓所講可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因為看示波器現在的情況來看 ...

是只要在IO输出的地方一侧串一个电阻吗?还是并一个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