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easyFPGA030

楼主(2010-02-02):
easyFPGA030 开发板是不是带有下载器,不用再另外购买USB下载器?
另,如果带有并口下载器,可以仿真不?

网友A:
带并口下载器,但不能仿真。USB的下载器也只能仿真软核

网友B:
EasyFPGA030可直接插到台式机后面的并口进行下载,并口下载器不具有调试功能,FlashPro3下载器具有调试功能。

网友C:
高手挺多,学习了

网友D:
很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E:
不知道5楼的是什么意思?难道各位的回答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