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57前一个滤波电容老是爆破

楼主:
今天刚刚把板子做起来,结果同点后前一个滤波电容就game over了
我以为电容极性反了呢,反过来反过去试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
不知何故,去掉该电容后,后面5V工作正常的,2575——5.0 inputDC28V

楼主(2010-02-02):
电容贴片107的

网友A:
耐压够不够呢

网友B:
BUCK的输入纹波电流很大,如果电源内阻过大,则纹流电流几乎完全由电容提供。需要选低ESR,耐大纹波的电容

网友C:
输入是28V, 107的电容贴片, 多少耐压?? 50V???我的印象没有吧

网友D:
我也觉得没有吧

网友E:
先换个电解电容试试看,应该是耐压的问题   应该是钽电容吧,钽电容得选择高于工作电压2倍的耐压值

网友F:
钽电解最好不要使用超过35V的

网友G:
今天刚刚把板子做起来,结果同点后前一个滤波电容就game over了

:'(啥意思呀

网友G:
到底是那个

网友H:
关注,这个问题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I:
107的胆电容耐压没有这么高 27V肯定爆

网友J:
107好像只有25V的

楼主请说清楚那个坏了

网友K:
我还以为 2757是新元件呢,原来是2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