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VGA拼接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各位大哥大姐好,小弟现在手头上有一块PCB,是从一个2X2的拼接等离子显示器里面拆出来的,该等离子显示器是一个VGA输入,由4个等离子显示器2X2拼接显示。这PCB上面有AD8115AST一片,AD8113JST三片,另外还有一些电源、单片机等辅助电路;请问:这些芯片可以构成VGA拼接功能吗?具体的方框图是怎么样的?其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万望各位赐教!

楼主:
请高人指点啊!先谢了!

网友A:
先去找器件手册看看,看懂了,**不离十。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
AD8113JST和AD8115AST都是开关矩阵,AD8113JST是60M,AD8115AST是225M,封装相同,管脚定义相同;
16 X16 High Speed Nonblocking Switch Array
Serial or Parallel Programming of Switch Array
16X16高速不闭塞开关阵列,串行或者并行编程控制,但是,开关矩阵怎样组成拼接控制?请高手赐教!

楼主:
谢谢chunyang!正在看,不懂的太多了,见笑了!

网友B:
3L的**真是悲剧……

楼主:
AD8115AST估计是行场的处理,AD8113JST估计是RGB的处理了,不知道是否正确,要是有个框图就好了!

网友C:
3L的**真是悲剧……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 **C51  ??
确实是悲剧....

网友D:
是八 九 哦,蠢得很,89碍泥死马了,晕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还是毫无头绪,请高手出马……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价格,35/片,够贵的了,看来不会有很多人会选用这两种芯片。

网友E:
至少AD8113不会这么便宜的....

网友F:
恩!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