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恒流驱动。

楼主(2010-02-02):
现有60个LED发光管,采用5个一束串联,共12束的方法用恒流驱动。
以前都是用恒压驱动的方法来实现,对恒流驱动不是很了解。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网友A:
.....资料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貌似是一个恒压源吧。

网友C:
楼主可以到点晶科技区看看,哪里应该有你可以找到的资料。

网友D:
2楼确实是MC34063的恒流接法,R1就是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