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NACK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STM32F手册上在I2C一章中在“Master receiver”部分指出,主机为了能够在从从机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能够产生非应答信号(NACK)信号,主机必须在读完倒数第二个接收字节的时候清除ACK位;主机为了能够在从从机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能够产生停止或重新开始信号,主机必须在读完倒数第二个接收字节的时候设置STOP/START位。这是为什么,不能都在最后接收完做着两件事吗?另外,里面说“In case a single byte is to be received, the Acknowledge disable and the Stop condition
generation are made in EV6.”这句是说,如果只接收一个字节的时候,ACKnowledge禁止和停止条件产生是“in EV6”,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这是i2c规定的

楼主:
规范只讲主机在最后一个字节完了产生一个非应答信号吧

网友C:
STM32F手册上在I2C一章中在“Master receiver”部分指出,主机为了能够在从从机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能够产生非应答信号(NACK)信号,主机必须在读完倒数第二个接收字节的时候清除ACK位;主机为了能够在从从机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能够产生停止或重新开始信号,主机必须在读完倒数第二个接收字节的时候设置STOP/START位。这是为什么,不能都在最后接收完做着两件事吗?另外,里面说“In case a single byte is to be received, the Acknowledge disable and the Stop condition
generation are made in EV6.”这句是说,如果只接收一个字节的时候,ACKnowledge禁止和停止条件产生是“in EV6”,这个怎么理解?runmo420 发表于 2010-2-2 22:51

因为这些都是在接收完最后一个字节时立刻发生的动作。如果在接收完最后一个字节时再设置状态标志,因为软件的时间不确定性,等软件动作完成时,应该产生响应信号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导致不能正常地产生响应信号。

网友D:
LZ 说的没错:“不能都在最后接收完做着两件事吗”

在波形上,NAK和STOP信号都是出现在最后一个字节之后;
但是以上波形的出现,要通过写寄存器来实现。而写这个寄存器的操作要 和手册上说的那样“在读完倒数第二个字节后”。

关键就在于,并非操作了寄存器,马上立刻这个波形就出现在I2C总线上了。

这点就是和GPIO模拟I2C时序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两位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