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接口,E1接口处变压器起到的作用

楼主(2010-02-03):
在电路设计中,以太网,E1等接口处常常会看到变压器(接触过PT22-11610,PT44-);第一想法是该变压器起到电平跳变的作用。后来我在论坛里搜了下变压器的帖子,关于变压器作用的说法还蛮多的,有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普通变压器;但是这些帖子并没有解决我的疑问,在电路设计中,以太网,E1等接口处的变压器属于哪种类型?它们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什么要在接口处连接一个变压器呢?

网友A:
我也有点疑问,为什么变压器可以做成IC的形状呢?一般的变压器体积是没有那么小的

网友B:
其一,可以增强信号,使其传输距离更远;其二,使芯片端与外部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而且对芯片增加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如雷击);其三,当接到不同电平(如有的PHY芯片是2.5V,有的PHY芯片是3.3V)的网口时,不会对彼此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C:
除楼上所及外,还有阻抗匹配,信号形式变换等作用,其工作频率较高,功率又很小,体积自然就小了,普通变压器是工频频率的,体积与频率呈反比,与功率呈正比。

楼主:
谢谢jerkoh的指点,我受益匪浅。对于你所提到的第一和第三点,我能理解。对于第二点,我可以把经过变压器的信号看成是差分信号(因为互为参考)吗?所以起到隔离好保护的作用。这样理解好像不太对?
对于chunyang的说法,同事也给我降到了这一点,但我还是不懂,变压器是如何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的?

网友C:
变压器存在内阻(不仅仅是绕制变压器的导线电阻,具体看大学教材《电工学》或《电路》中的相关章节),对于信号源而言,信号源内阻和负载相同时功率耦合最大,而变压器的内阻可由制造工艺决定。
差分信号相对单端信号而言,具有更好的共模抑制比,所以抗干扰性较强,隔离则是因为变压器初次级间没有直接电气回路,自然相对保护性较佳。

楼主:
没有直接电气回路,为什么就保护性较佳;
要是拿雷击做例子,如果初级线圈电压电流的突然变化还是会很大的影响到次级线圈,它的隔离保护性怎么体现?
chunyang能不能用雷击现象给我讲讲,谢谢。
这几个问题,我可以自己查资料来解答了。谢谢chunyang和jerkoh

网友D:
还有一点,速度要比光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