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 请大家拍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3):
电容PIN的电源和地PIN请用大面积copper连接,
BOTTOM可以铺整块copper

网友B:
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过孔,用地线铺上。

网友C:
晶振是金属外壳时
下面的过孔很容易短路
除非做特殊处理

网友D:
MCU下方第一层别走线,保证有一块完整铜皮, 对EMC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