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对MCU的影响

楼主(2010-02-03):
(无正文)

网友A:
处理不当会影响MCU的工作,严重时导致MCU程序跑飞甚至死机,处理得当则不会有什么问题,电路设计时注意采取适当隔离措施并对继电器触点和电机做消火花处理等。

楼主:
处理不当会影响MCU的工作,严重时导致MCU程序跑飞甚至死机,处理得当则不会有什么问题,电路设计时注意采取适当隔离措施并对继电器触点和电机做消火花处理等。 ...
引用 网友A:

1,隔离指的是哪部分

2,继电器触电和电机做消火花可以用什么办法

网友A:
隔离指驱动信号和执行部件之间以及电源回路。
触点消火花通常通过在触点上并联合适容量的电容实现。

楼主:
隔离指驱动信号和执行部件之间以及电源回路。
触点消火花通常通过在触点上并联合适容量的电容实现。
引用 网友A:
隔离具体怎么实现呢?驱动用的是2003,电源用变压器提供继电器12V的直流电,继电器工作回路直接接在220V

网友A:
可以用光耦进行隔离,用光耦驱动ULN2003,2003再带动继电器。继电器的绕组不是工作在220V下的,而是触点负责220V的通断。

楼主:
可以用光耦进行隔离,用光耦驱动ULN2003,2003再带动继电器。继电器的绕组不是工作在220V下的,而是触点负责220V的通断。
引用 网友A: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