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偶合

楼主:
原始信号周期1MS至1S,通过阻容交流偶合,想问在起始阶段交流偶合图形为什么不是正弦波,如何做能使其变成正弦波。

网友A(2010-02-03):
你把你的交流信号施加到耦合电路上瞬间,交流的相位并不确定,从图中看可能相位为零。
那么实际上施加在耦合电路上有两个电压,一个是交流电压,称稳态分量(因过很长时间后该分量仍存在),一个是直流电压,称暂态分量(过足够长时间后该分量消失)。两个分量合起来,是你看到的波形。
这里不易理解的是你并没有使用直流电源,怎么会有暂态分量。这个直流,是电路接通瞬间交流电恰具有某数值产生的。当接通电路瞬间交流电恰为某初始相位时,该暂态分量为零。你可以改变初相试试,看波形如何变化。

楼主:
”没有使用直流电源,怎么会有暂态分量“,是什么意思,哪里没有使用直流电源;

楼主:
输入图形如下,我想通过交流偶合取出交流分量;实际运行时总会出现偶合后的信号,受原始信号直流分量影响的过程,此过程常出现在图中AB段;
示波器也有交流偶合,它去除直流分量为何哪样彻底,丝毫不受直流分量影响,它是如何做到的(对于含有不 同 直流分量的不同频率交流信号,能不失真的只取交 流分量)

网友A:
示波器交流耦合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过程相当快,你没有看到就是了。不可能不受暂态过程影响。
要想尽量减少这个影响,RC电路的时间常数选择适当,RC之积够用即可,不要太大。

楼主:
maychang说的有理,降低直流电平值是不是可以减少影响呢?
它与交流分量的初始相位无法吗?

网友A:
没有直流分量,同样存在过渡过程。
不仅RC电路存在这个问题,RL电路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RLC电路更存在这个问题。

后一句“它与交流分量的初始相位无法吗?”看不懂。

网友B:
交流耦合有许多种:电容-电场,变压器-磁场,LED-光,…
再怎么说也得说明是哪一种,以及电路的基本情况。

楼主:
IC921 用的是电容耦合,电路形式如下

楼主:
错了应该是:

网友B:
按照这个图,R、C足够大,不应有你说的问题。
至于你首帖图中有波形中心移动,应该是存在积分现象。需要看更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