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式反激变压器设计疑问

楼主(2010-02-03):
最近在网上找了个核达做的连续式反激变压器设计的文档,有一些疑问,还请各位前辈指导下,先谢谢各位了。
      文档里面在计算次级和辅助绕组的峰值电流和有效值电流的时候,先计算出负载小的回路(即辅助绕组)有效值电流,并确定其工作在断续模式,然后在计算次级绕组的有效值电流,采用这样的公式,Isrms=Irrms*Io/Ir(其中Isrms是次级有效值,Io是次级电流,Irrms是辅助绕组有效值,Ir辅助绕组电流),请问是怎么样过来的?
      我的理解是已经设计在连续模式,而辅助工作在断续,那次级绕组肯定是工作连续了,那么就需要按照梯形波的有效值计算方法计算,文档里面采用上述所说的公式好像是已经把次级绕组也是工作在断续模块,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附件是其设计文档。

网友A:
反激工作,两路输出能够一路工作于连续模式另一路工作于非连续模式?
好像不行。

网友B:
有可能。
电流大的一路,势必输出电压纹波电压较大,故而主开关关断之初,对应的二次侧绕组对储能电容的充电电压要低一些,而后期则会高一些。
此时,轻载的一路储能电容的电压较高,初始充电电流较小,甚至出现初期充电电流为零的情况。

楼主:
反激电源建议去TOPINT去看
引用 网友C:

先谢谢,请问你的Topint是什么,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楼主:
反激工作,两路输出能够一路工作于连续模式另一路工作于非连续模式?
好像不行。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那这个设计是在连续模式,若所有次级电流是三角波,那不是就是不连续模式,那这个不是前后矛盾?谢谢!

网友A:
6楼:
这个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4楼说的,可能不对,但现在我还没有找出哪里不对。

楼主:
to:maychang,4楼所说的,我也正在想,所以就没有答复4楼的。谢谢山人大哥了。

网友B:
哈,自已做一个双路的,输出功率相差10倍,看一下电流波形不就行了?很多东西,非得玩一把才行...

网友D(2010-04-05):
反激电源建议去TOPINT去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说的topswitch的开关电源芯片吧?

网友E:
弄清楚连续的概念:

所谓连续,不是指电路上的连续,而是磁路上的连续(“因此称为连续电流模式或不
完全能量传递模式(CCM)”)。
对**的结论也有异议。尽管连续模式峰值电流低,但由于开关管倒通、截止时刻初级绕组电流不为零。如果开关速度不足够快,实际上开关损耗是有可能加大。
个人以为,连续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次级的冲击电流比较小,电源质量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