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临近管脚

楼主(2010-02-03):
我们所说的临近管脚,是指的两只管脚在芯片上连续排列,还是两只管脚在逻辑上连续,也就是说PA1.0和PA1.1,如果两只管脚排列在芯片的两侧,算不算临近管脚,如果PA1.0和PB1.0在芯片上挨得比较近,算不算临近管脚。还是说两者都是。

网友A: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看芯片的内部设计和观察的角度,因为不了解芯片的内部设计是怎么样,我倾向于说“两者都是”。

楼主:
哦,这样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呵呵。

网友A:
哦,这样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呵呵。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复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是看你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