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4N33的问题

楼主:
2边电源都是24V。
不管输入是什么,4脚输出8.5V。换过4N33,还是一样。电路有什么错误?

相关下载

网友A(2010-02-03):
没用过这个光耦

楼主:
眼花看错了,应该是4脚接地,5脚输出。

网友B:
为什么仿真结果不对呢?

楼主:
6脚要悬空,如果接VCC,5脚永远为0V

网友C:
可以拆除4N33(不知道它是不是OC输出,如果是不必拆)

然后,让它原来的4脚焊盘接地和接VCC,看看结果如何。如果没有变化,说明是后面电路的问题.....实际上,你可以先观察4脚的输出而不必直接观察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