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局变量的用法

楼主(2010-02-03):
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a, 在其中一个子函数里给他赋值 a=2;而在另一个子函数里的全局变量a=? 2还是默认值?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吧

网友B:
那得看你用第二个子函数的时候第一个子函数调用了没有了?

楼主:
如果先调用第一个赋值a=2
所以第二个a=2?

网友B:
那当然了,要不全局变量还又意义吗

网友B:
楼主大可以弄个程序试一下吗

网友C:
从内存分配的角度去看全局变量

网友D:
这要看两个子函数的运行顺序,一旦a=2被运行,默认值就不存在了。全局变量是保留型变量,一旦赋值后,只要没有新的赋值出现,该变量的值就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E:
我记得全局变量在申请时没有对其赋值的话,默认是=0。一个全局变量在新的赋值语句前,保持之前的数值!

网友F:
在此要注意volatile的用途。可能需要加这个关键字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G:
就近原则.....

网友H:
在此要注意volatile的用途。可能需要加这个关键字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引用 网友F:

说得好。
如果一个变量已在一个过程中使用,且将其改变,有的系统可能“暂存”其值,而另外一个过程用它时就有可能不是新值,使用volatile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I:
全局变量,随时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