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软件

楼主(2010-02-03):
如图中的交流信号与直流电源,怎么在multisim中模拟.

网友A:
multisim里面有的,正弦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都有。
交流电源也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不但可以产生正弦波信号,还可以产生三角波方波信号。

楼主:
multisim里面的貌似都是双端输入的,以交流信号为例,我用交流电源,把一段接地,另一端接输入端,是不是跟图中单端输入一个效果?

网友A:
实在看不明白你说的话。
“multisim里面的貌似都是双端输入的”,此句无主语。

楼主:
我的意思是:
multisim里面的交流正弦电源和直流电源好像都是双端输入的,我把一端接地,一端接电路输入端,是不是跟图中的单端输入效果相同

网友A:
电源还有输入端?若是可编程电源,还有个控制端是输入端。

网友B:
哈哈,楼主初玩,多用几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甚至不接电源,仿真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觉得Multisum做的不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