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0-02-03):
用CMPPRG
模拟比较控制寄存器CMP_CR0的值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参考电压多少?

楼主:
输入是?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正在充电的电容

楼主:
参考电压多少?
引用 网友A:
2.5V

楼主(2010-04-29):
木有人回答?

网友C:
比较器的的输出有两种模式,
1、输入大于参考电压时产生中断;
2、输入小于参考电压时产生中断;
不知道是否是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D:
简单易懂

楼主(2010-05-29):
比较器的的输出有两种模式,
1、输入大于参考电压时产生中断;
2、输入小于参考电压时产生中断;
不知道是否是你需要的答案?
引用 网友C:
多谢

楼主:
结贴了,分都bei_jxing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