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磁珠的阻抗?

楼主(2010-02-03):
磁珠是用来抑制高频干扰和尖峰脉冲,但使用时该如何选择磁珠的阻抗?

楼主:
呵呵。。楼上给的链接只是对磁珠的一个简单介绍和应用而已,这样的**在网上一搜就很多的。
并没有说明使用时该如何选择磁珠的阻抗啊。。

网友A:
主要看磁珠的器件手册,特别要留意其频率响应曲线,然后根据需要的衰减量查曲线确定,同时兼顾引入的阻抗对线路的影响,二者取得一个平衡点。

网友B:
用的时候一般都用120R的磁珠,电源上抑制高频和纹波效果会比较好

楼主:
5楼,为什么用120R的效果会比较好呢?

网友C: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