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0-02-03):
是不是看门狗一出一定会触发RESET。因为有些单片机看门狗复位和硬件RESET是有区别的。不知道ST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说的“看门狗复位和硬件RESET是有区别的”是指什么区别?

楼主:
有些单片机BOR和Power on Reset的时候所有寄存器都初始化,但是看门狗复位的时候部分寄存器不初始化。

网友A:
另外,楼主问的是ST的哪个产品?

楼主:
我看的是STM8L15x的数据手册,不知道其他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A:
STM32、STM8S和STM8L系列的MCU,除了复位状态寄存器和(如果有RTC)RTC的寄存器之外,其它寄存器在看门狗复位和上电复位时的状态是一样的。

复位状态寄存器中有指示复位源的标志,不同的MCU,复位状态寄存器的格式不尽相同。

楼主: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5962.pdf
我看得是这篇PDF。里面没有提到“除了复位状态寄存器和(如果有RTC)RTC的寄存器之外”这样的描述阿,好像都是要复位的。

网友A: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5962.pdf
我看得是这篇PDF。里面没有提到“除了复位状态寄存器和(如果有RTC)RTC的寄存器之外”这样的描述阿,好像都是要复位的。 ...
引用 楼主:

1)STM8L15x没有RTC,所以你提到的这句话中关于RTC的描述,不适合这个产品。

2)请看这个手册的8.3.2节和每组寄存器的复位值: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5226.pdf
你看的是数据手册(介绍性能和简介功能),这个是参考手册(介绍详细的功能及操作方式)。

楼主:
应该有阿。
8-bit ultralow power MCU, up to 32 KB Flash, 1 KB Data EEPROM, RTC, LCD, timers, USART, I2C, SPI, ADC, DAC, comparators

网友A:
应该有阿。
8-bit ultralow power MCU, up to 32 KB Flash, 1 KB Data EEPROM, RTC, LCD, timers, USART, I2C, SPI, ADC, DAC, comparators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我发帖时把它想成STM8S产品了。

这样的话,我收回8楼的第1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