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网页转换成C语言数组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0-02-03):
最近在做lwip web,移植了一个demo,里面的网页不是我想要的,想改成自己的网页界面。

找到表示网页的文件,是个.c文件,都是用数组表示的,不知道大虾们都是用什么工具,将网页转换成数组。

给个思路吧。。

网友A:
在cmd下,webconverter

网友A:
xp的自带的命令行下,webconverter infile outfile.

网友B:
费这个劲干啥?直接将HTML文件用WINHEX打开,有个菜单命令式保存为C文件,保存后就是数组了。图片文件同理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楼主(2010-03-10):
软件好像有BUG! "\"字符不能转换"\\"

网友C:
一直在用winhex

网友C:
或者用excel 处理,先分行,然后在加入,0x

网友D:
试试我编的小工具:http://www.skycn.com/soft/49092.html
用里面的“文件->数组”按钮,可以把任何文件转换成C数组

网友E:
网页不就是文本嘛,所以webserver就是 http协议+网页文本,哈哈,

网友F(2014-04-11):
引用 网友D:
试试我编的小工具:http://www.skycn.com/soft/49092.html
用里面的“文件->数组”按钮,可以把任何文件转 ...

哥们,下载不了啊……能给个可以下载的链接嘛?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哥们,下载不了啊……能给个可以下载的链接嘛?谢谢……

在百度搜“amo的编程小工具集合”能找到。

网友G:
我做过,使用mdk自带的工具fcarm,是arm自家出的东西。还可以把cgi文件和网页需要的图片等转换成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