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楼主(2010-02-03):
我用CC1101做的无线模块RF输出端(接天线的地方)用示波器量到的为什么是方波不是正弦波啊?方波能做载波吗?谢谢

网友A:
CC1101支持多种调制方式,你使用了哪一种?

网友B:
不可能是方波,那得多大的带宽,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C:
是正弦波啊

网友D:
500M的示波器?
看是什么调制方式

网友E:
可以用500M示波器调试500M以下的RF器件
应该是正弦波,呵
双通道还能当一个简单的网分用了

楼主:
我设置的是GFSK调制方式

楼主:
用泰克的TDS210    80M带宽的示波器直流耦合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