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液位控制电路

楼主(2010-02-03):
I1, I2为两个高低液位开关,Out为回油泵
如何用继电器实现上述时序功能。

楼主:
请问这个可靠吗?

网友A:
能不能描述详细一点?看不懂,I1  I2的方波表示什么意思?你想用什么电路实现?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

楼主:
能不能描述详细一点?看不懂,I1  I2的方波表示什么意思?你想用什么电路实现?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
引用 网友A:

I1 I2为两个液位开关,闭合/断开用高低电平表示,OUT表示打开/关闭回油泵

网友B:
呵呵~~~

没看懂意思

网友C:
搞个带置位端的双稳态触发器,I1用于置1,I2用于置0,输出即是Out

网友D: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E(2010-03-07):
楼主啊,请用标准的电路图来画的电路!
你这个电路没人看得懂的。

网友F:
看不懂,还是画图出来看看。

网友G:
楼主电路液位低于下位时无法打开控制继电器,因为继电器辅助触点此时是不通的,给个参考电路不知能看懂不。

网友H:
不太明白啊

网友I(2010-05-27):
买个液位变送器
用液位控制器就能很好的解决了

网友J:
I1是低水位,置1时,out为1,水泵开启,I2是高水位,置1时,水泵停止工作。

网友J:
14楼的可以做到!

网友K:
简单的东西

网友L:
哈哈,简单的一个控制电路。

网友M:
哦,这怎么使用了!

网友N(2011-03-15):
嗯,思路简单